打算换个路由器,高手说下wifi6的用后感

楼主(2024-01-03):
打算换个路由器,高手说下wifi6的用后感,

还有JD的路由器现在还能入手?

网友A:
挺好的。已经升级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已经升级WiFi6

提升明显?

网友:
搞起来。都是这样。

网友:
其实有个疑问,
平时2.4 /5 G能够兼容这个WIFI6吗?

网友:
干什么都比wifi5路由快,一大堆联网设备长期使用也不会掉线。

网友:
我根本没开这个开关

网友:
wifi6已经普及了,不错。也可以考虑wifi7了。

网友:
我换了6之后,怎么感觉传播距离不如5呢?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先看你的终端支不支持吧,这个需要路由和终端匹配才好,否则就是木桶原理。

网友:
肯定会明显,,5到6的路由器CPU和内存一般都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
我还在用AC86U,5的,在考虑要不要换6,或7,宽带原先300,给免费升级到千兆6个月。

网友:
换了Wifi6新路由后感觉比之前的更稳定了,因为我是100M宽带,所以速度上没啥感觉。但更费电了,光猫加路由器13.5W多,光路由也10W多,我的J2900四核小主机待机也才5W多。这路由比电脑还费电!路由是中兴AX5400+Pro。

网友:
也可以等wifi7,马上普及了。

网友:
要看连接数量和网速,看哪个是瓶颈,比如100M的带宽一个设备用,wifi4都够了。

网友B:
你出口多少?你内部有没有NAS,如果就普通百兆网,无NAS访问需求。这没用!!!!

网友:
网速够啥都行,网速不行WIFI100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出口多少?你内部有没有NAS,如果就普通百兆网,无NAS访问需求。这没用!!!! ...

1200路由,无线情况下,百度云下载能到28/S,

网友:
WiFi6也分AX5400和AX3000,懂得普及下?

网友:
提升明显,主要还是看你的终端支持如何。这个是我笔记本换的无线网卡,不穿墙可以跑到6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