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小夜灯加上保护板,再拆一把5块钱的SHENYU神鱼手电改单档+换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4-01-04):
之前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把锂电池保护IC代换的问题搞定了,帖子在这里。家里有好多个小夜灯,因为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所以一直都没给小夜灯的锂电池加保护板,结果有的电池过放后容量缩水,有的电池内阻变大,反正是各种不痛快,这回给它们都统统加上保护板,把电池过放的问题做个了结

红外热释的小夜灯,支持连续触发

充电IC是LTH7R/4054,最大500mA左右的充电电流

热释处理器是FT100,更改外围电阻可以调整亮灯时长

之前电池盒的导线就这么直接焊在板子上,也没有保护板,当小夜灯亮度变暗的时候,此时电池的电压已经很低了,有时候忙也忘了换电池,结果不知不觉中电池就过放了

单面板,板子背面没有元件

自己改好的保护板,原厂保护IC是S-8261AAJMD-G2JT2S,丝印G2JC,放电截止电压2.5V,现在换成了FM2117L,放电截止电压2.7V

焊接保护板

然后热缩管保护一下

塞到灯板下面,下面的空间足够大,里面原来是有一节14500锂电的,后来拆掉了,全都改成外置18650了

上电,触发正常

这回加了保护板之后就安逸了,再也不用担心坏电池了

----------分割线----------

前些天买的一把小手电,到手5块钱吧,不算非常便宜,主要看它是金属的筒身,买一把玩玩

伸缩变焦的筒子,牌子是SHENYU,中文名字应该是神鱼,和神火一起都是神字辈的?

国产的灯珠

尾盖上的开关按钮和Micro充电口

先用镊子把按钮上的硅胶帽抠下来

然后找这么个螺丝

勾住孔洞的边缘,然后用钳子夹住,用力往外拉

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直到把尾盖拉出来

然后手电里面的控制板和电池就能拿出来了

充电IC是LTH7/4054

调光IC是BBMaw,调光是强光、弱光和爆闪三档,但找不到它的规格书。本来想改成单档的,再看看这颗IC的1、2、3脚直通且全部接地,按照以前改造YN890和YX8254系列调光IC为单档的方法(直接挑起1、3脚后连接Vcc)是不行的。

在手电测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调光IC工作的时候巨热,差点把手指烫出个泡,用热成像仪一看,BBMaw的温度居然有75℃+,这玩意咋这么热呢

补丁:按照拆机专家123的建议,直接把调光IC换成YX8254,原来的BBMaw不要了;然后挑起8254的1脚和3脚,再飞线连接Vcc,即可实现单档(强光档),鸡肋的弱光档和爆闪就不见了。YX8254也不贵,几毛钱一个,可以解决很多烦恼

再测试一下YX8254的温度,比BBMaw低了10℃左右,以前改手电没注意调光IC工作时的温度,话说这玩意都这么热么?

拆都拆开了,换个靠谱的电池吧,原厂的14500太轻了,容量估计没多少mAh,找一节小米的14500电池,标称700mAh,实际容量还有600多

正负极都带镍片,省得自己再点焊镍片了

焊接好新电池,原厂带的泡棉也挪到新电池上

高亮档大约1.6W

低亮档大约0.4W

爆闪档是在几十~200mA来回跳

手电的静态电流很小,136B+测不出来

尾盖装回去之前涂点凡士林(红霉素的眼药膏里99%是医用凡士林),下回拆尾盖的时候就不用那么费力了

这回又多了一把手电,晚上打妖怪的时候,抡起金箍棒,保证棒无虚发,同时感谢拆机专家123一语惊醒梦中人

EOF

网友A:
你这个小夜灯没电不会变暗吗,我那个就是感觉亮度下降了就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小夜灯没电不会变暗吗,我那个就是感觉亮度下降了就充

会变暗,但不是非常的暗,有时候忙忘记换个电池,然后电池就过放了

网友B:
那个bbm芯片,我感觉应该都可以改单档,把思路放开,也许下面3个脚实际上有两个是空脚呢,比如只有一个地脚,
比如你可以先把3个脚分别割开,先把中间脚设定为地脚,看能不能工作,如果正常那么另外两个脚就是空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你的库存yx8254c的1,3脚来代替bbm1,3脚,这样不就可以单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bbm芯片,我感觉应该都可以改单档,把思路放开,也许下面3个脚实际上有两个是空脚呢,比如只有一个地脚 ...

我用万用表测过了,1/2/3脚在芯片内部是并联的,然后全部接焊盘的地,如果挑起1/3脚,然后用导线连接到电池正极,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短路电池了,所以我说不能按890芯片那样来处理这个IC,关键是没规格书,也不知道它是个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过了,1/2/3脚在芯片内部是并联的,然后全部接焊盘的地,如果挑起1/3脚,然后用导线连接到电 ...

我是说换芯片啊,用yx8254替换,

如果你非要找资料,那我就帮你找吧,差不多的了哟

网友:
之前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真爽,做了半个月研究生。

网友:
楼主真是爱折腾,都好多篇精华了吧

网友:
调光IC工作的时候巨热---静候解决之道

网友:
感觉最后的手电筒浪费了一粒好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bbm芯片,我感觉应该都可以改单档,把思路放开,也许下面3个脚实际上有两个是空脚呢,比如只有一个地脚 ...

话说改单档还非这劲干嘛,直接拆了短接不就行了

网友:
咋样 来吧!

网友:
忙里偷闲折腾点小玩意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
多年前为解决过放问题就直接把电阻换成了二极管,虽然有离散性,但是都能在2.8-3.0v之间停止输出,相应的,如果没有充电IC会过冲,但是只要有充电IC,这是最简单的做法,都是在有充电IC的基础上改,已经用很多年

网友:
楼主这是要去考研啊

网友:
以前5.9包邮的小手电,我存了几个

网友:
这是废了多少个电池才这么迫切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改单档还非这劲干嘛,直接拆了短接不就行了

大婶说的非常正确,这不也没事陪猴哥瞎折腾吗!

网友:
我改的电流50mA感觉就够用了,太亮的晃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