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9341芯片爱快路由的固件,可付费

楼主(2024-01-04):
如题:二十几台不知品牌的无线AP,采用AR9341芯片方案,8m+32m存储,芯片24V 非标准POE供电,只有一个网络接口,原配套的AC控制器坏了,现求该AP芯片对应的爱快软路由的ap固件,哪位手上有该芯片方案的固件,可联系本人VX:15327997266,接受付费。

网友A:
爱快主要用的还是mtk方案吧,你可以考虑一下同类品牌的固件,比如集客什么的

网友B:
爱快H1/N1方案的AP就是这个,但是首先,你必须改DRAM为64MB(如:HY5DU121622xxx),现在很难找了
其次,8M的SPI NOR芯片也许能用,但是普遍都是用16MB(如各种25F128)的
还有,硬件管脚设计的不同,说不定固件烧入后无法启动(TP-LINK WR840N 就启动不了,原因是爱快固件认为复位脚一致按下,启动就进boot不出来)

最后,能正常工作了,爱快软路由也能识别分配参数了,可能过两天就因为MAC不在数据库里而封禁了。
所以,不是非常想弄的话还是扔了吧。最多也就300M的2.4GWIFI也没啥搞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快主要用的还是mtk方案吧,你可以考虑一下同类品牌的固件,比如集客什么的 ...

现在就想刷这个AP,配爱快软路由用,东西扔了有损失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快H1/N1方案的AP就是这个,但是首先,你必须改DRAM为64MB(如:HY5DU121622xxx),现在很难找了
其次,8M ...

我试试看这个固件,能用的话有红包答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快H1/N1方案的AP就是这个,但是首先,你必须改DRAM为64MB(如:HY5DU121622xxx),现在很难找了
其次,8M ...

网上找了好几款固件,唯独这个TPLIN K941NDV5的可以启动,但是没有管理地址、密码还有wifi密码,所以放弃了,实在不行整成胖AP,用它个一年半载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快H1/N1方案的AP就是这个,但是首先,你必须改DRAM为64MB(如:HY5DU121622xxx),现在很难找了
其次,8M ...

试了不行

网友(2024-03-04):
我试试看这个固件,能用的话有红包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