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原来我渺小到根本不懂压铸机

楼主(2024-01-04):
看前辈说某厂9100吨压铸机是真的,还辟谣
我就一直很纳闷,这吨位有啥值得吹的?
不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就有万吨液压机了么?9100吨有啥说的
不懂就学,花点时间,搜了相关知识点,汇总如下:
1、压铸机吨位是“锁模力”
参考文献: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7902362
2、压铸机“锁模力”由液压机提供
参考文献:
https://easylearn.baidu.com/edu- ... dc2cf&fr=search
3、1962年中国自主制生产12000吨液压机,最大压力可达16000吨
参考文献: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303/00/72442_896294172.shtml
4、小鹏汽车有12000t压铸机
参考文献:
https://www.sohu.com/a/743770682_378896
6、哪吒汽车有20000t压铸机
参考文献: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3063931
7、压铸机只是一个工具,友商一体压铸成本可下降40%
参考文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综上所述,如果某厂确实有领先友商的压铸机,那么他的造车成本下降幅度应该比友商的40%更多
配合出厂价500元一度的3c铁锂电池(73度额定输出219kw),乞丐版制造成本应该比Aion Y更低
至于汽车指导价是多少,那得看老板的良心了,对普通用户没啥影响
————反正1年库存车必然自刀,时间越久越便宜

网友:
压铸机不就是注塑机的一种吗??这玩意和冲床不是一个东西吧,注塑机用过,轮式的龙门冲床也用过,我用的比较小,注塑机300吨,龙门冲900KN的,

网友:
压铸机不是液压机,万吨液压机是对金属件加工的冲床、锻床,压铸机是锁住模具,然后用融化的合金在型腔内高压浇筑成型,类似注塑机

网友:
压铸机是不是也要像注塑机一样要热流道或直接在模具上安装加热棒??

网友A:
铝锭不需要融化直接就可以用万吨压铸机压成需要的形状,只要压力足够你甚至可以直接把铁块压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网友:
只是压铸件那些成本减少了,不是整体成本减少40%,何况减少成本不一定就降价啊,凭本事压榨的成本就是自己的利润,没有竞争不可能主动降价

网友B:
力劲压铸机,国产压铸机中的扛把子!遥遥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锭不需要融化直接就可以用万吨压铸机压成需要的形状,只要压力足够你甚至可以直接把铁块压成自己想要的形 ...

也需要加热到一定温度才可以压 温度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力劲压铸机,国产压铸机中的扛把子!遥遥领先!

精疲力尽吧

网友:
米老鼠的车,我后面换车绝对不会买!!!!!!

网友:
一旦事故,修复的费用也贵啊

网友:
压铸机主要是做车壳的吧

网友:
目前全球最大吨位1.2万吨的压铸机就是精疲力尽生产的!遥遥领先!

网友:
还能冷压成型吗

网友:
主要是金属温度高,密封比难;面积大,压力也大,其实压强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C:
压铸机不是液压机,参考特斯拉新型车身压铸机。

压铸件基本就在车身和悬挂部分,占整车成本并不大;大概就像你原来穿1000元的衣服,现在特然穿600元的,并不会导致你整个人降价40%。

既然特斯拉都来找茬,我猜测小米的压铸机可能就是像或借鉴特斯拉那样的一体压铸成型,可降低成本,减少焊接的工序,还能提升强度,以这里的意义不是在降低成本,而是在一体压铸的技术优势。

网友:
科技在进步,不懂很正常啊!学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铸机不是液压机,参考特斯拉新型车身压铸机。

压铸件基本就在车身和悬挂部分,占整车成本并不大;大概就 ...

技术优势转换成成本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优势转换成成本优势

然而,铝压铸件无法焊接维修,发生碰撞损坏只能换车身件总成,起码要2个W起步!

网友:
楼上的几个都是机械行业的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