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生便携式榨汁机故障处理(Wahson WS-G817)

楼主(2024-01-04):
故障表现,充电满,按开始闪红灯不启动,拆开检查发现电池正常,按键正常,检查到还有个安全开关,是杯子旋紧到位按键压住才可以启动,后面检查是安全开关问题,更换修复。

故障红灯

底部

拆开

电池

主板

安全开关

开关位置

修复

网友A:
这电机看起来不大啊,力度如何

网友B:
这是在户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看起来不大啊,力度如何

不是我的,朋友的,使用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户外用的?

便携式榨汁机,我估计是送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用的

网友:
我有个南极人的,用来打个果汁什么的还行,容量差不多刚好一杯的量。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拆了没找到问题,估计也是安全开关锁住了,我回去看还能不能找到机器。

网友:
30w差不多也就玩具级别,打个花椒啥的行

网友:
这玩意还是交流电的给力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拍得很清晰,做工还不错

网友:
曾经红火过一段时间的便携果汁杯

网友:
一节电池的动力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拆了没找到问题,估计也是安全开关锁住了,我回去看还能不能找到机器。 ...

哈哈,拆开看看

网友:
拆了多少回了,没找到原因,扔地下室了,回去找找。

网友:
我用它来打八宝粥里的豆子,结果玻璃被裂了……

网友:
这玩意不属于便携吧

网友:
恭喜修复,我之前有个类似的是电机烧了,店家给换了个新机

网友:
安全开关什么原理

网友:
30瓦的功率估计充满电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