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澡时,燃气热水器关闭一会再开,有冷水,怎么办

楼主(2024-01-04):
每次洗澡,中途关一会燃气热水器抹肥皂,再开就出来一段冷水,怎么办?是不是热水器有故障?

网友:
很正常。除非你的淋浴房就在热水器的旁边。

网友:
很正常,如果关闭热水,热水器不会一直烧着等你,它会关火。再打开热水时热水器会有个过程才能点火并达到预设温度,这时间段的水流就是冷水了。

网友:
很正常,不用时水开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都这样,在点火之前的水都不是加热的,当然是凉水

网友:
1、别关水,有点浪费。2、水关小但不能熄火,等水温很烫时关水,动作快点还能保温,恒温热水器除外。

网友:
不关水就行了,抹个肥皂几秒钟时间,关水节省的这点水等再打开出冷水又浪费掉了,还不如一直开着还能暖一下浴室

网友:
换电热水器,60L的,水箱到喷头比较近,打个肥皂的时间水不会太凉,亲测可用

网友:
感觉用燃气热水器这点不好,每次想用热水得开冷水等上一会,特别是冬天想洗个手什么的都很浪费水,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

网友:
买即开即热模式的热水器,有热水循环,死体积约等于零的
或者出水端加龙头型热水器,只加热前面几秒钟的冷水

网友:
燃气热水器就调到40~41°C,全用热水洗,一直开着,打肥皂也开着,可以关小点但不要把水关停

网友:
燃气热水器离远了,都不能关再开,熄火开火会有中断期

网友:
的确,这个非常烦人,我的也是一样的。热水器点火是靠水流感应驱动的,刚打开水开始流动到机器感应到水流在点火,再到温度上来,需要好几秒,这好几秒流过热水器的就是冷水。
我一直在思考,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吗?比研发芯片还难?
我准备自己把我的热水器改造一下,用最笨的方法。在热水管路上加一个常开电磁阀,在水流传感器上加一个模拟器模拟水流,模拟器用延时器2到3秒后强制停止,防止干烧,模拟器和电磁阀联动,模拟器工作电磁阀关闭,几秒后电磁阀打开随机模拟器停止。控制开关用导线引导用水的喷头旁边。当然这些全是12V低压不用考虑安全问题。使用的时候,中途停止热水,再开的时候,先按一下开关,然后再马上开龙头。这样就可以先启动模拟器让热水器点火预热几秒,也就是打开龙头后几秒后才会出水,比中间夹一段冷水强多了。当然能让开关和龙头联动就更好了。
更高级的就是在热水器内部来个内循环,刚启动时让水在机器内部循环,达到温度后切换为向外供水,其实实现起来也不难。无非就是加个电磁阀小水泵而已。可是为什么就没有厂家愿意开发呢?

网友:
正常,热水器启动比水慢半拍,水先流,然后热水器启动,都会有一段冷水

网友:
燃气热水器内水管的水是热的,就算关火一会,也不会那么快冷下来. 主要是出水管会冷却.
办法是改短出水管, 或是出水管加保温层

网友A:
万和的这个毛病比较严重,海尔的好很多

网友:
我家热水器到沐浴花洒有点远,大概有半盆冷水,所以洗澡时就一直开着。

网友:
现在有让水一直热功能的热水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和的这个毛病比较严重,海尔的好很多

自己用的能率的没有问题,老家买了个万和的,就有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