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充短路,12V直通手机,惊魂啊,提醒大家使用车充要注意啊

楼主(2024-01-04):
以前拆过这个车充,后面接了一个USB插座,一直放在车上使用,充电速度还可以的,用了好几年了,

性能还挺稳定的

昨天忽然不能充电了,指示灯是亮的(这个最能迷惑人),以为是充电线的问题,换了好几根,还是不行

很奇怪啊,一直用的好好的 ,车了有2个人,拿出了他们的手机和充电线,也都插上去反复试了,都不能充电

至此怀疑是车充的问题,可能是USB插座坏了,或者线断了,拿回修吧

回来一测,发现不妙啊

B772,第2脚和第3脚短路了,12V正极直通了,

想想都后怕啊,我们几个,等于是用车载12V,10A 的电压,直接给手机充电

网友:
手机坚挺,看来是支持快充的。

网友A:
换B772是不是就可以了,看起来是个行车记录仪的充电器吧

网友:
秒变快速充电器

网友:
现在手机都支持快充,问题不大,以前的手机可能就会多少有点损失了

网友:
这种接口的车充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了吧?也该换了,还好没烧手机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坏不了,老手机原装充电线里有保护芯片,超压会断电,山线就难说了!

网友:
34063早就不用了

网友:
辛亏都是支持快充的手机,12V没有握手协议是充不进去的,要是老手机5V1A的肯定充电芯片就坏了

网友:
34063早就过时了,效率不够.
现在都是同步降压DC-DC IC

网友:
34063这个芯片貌似以前用的还挺多的

网友:
我手里34063芯片已经闲置多年,太烦人了

网友B:
没事,现在手机都有快充,12V无碍的,只是电流少点,5W的样子,但是老手机估计会送走

网友C:
用这插头的手机也快成老年机了吧!

网友: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供给端直通需求端

网友:
所以还是直接改成220的才安逸。

网友:
手机都没充坏,看来手机的充电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B772是不是就可以了,看起来是个行车记录仪的充电器吧

是的,没有找的,找到一个场效应管,F9540N,正面装没有反应,反过来装上去,竟然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现在手机都有快充,12V无碍的,只是电流少点,5W的样子,但是老手机估计会送走 ...

插上去没有反应,不能充电的,可能还要协议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插头的手机也快成老年机了吧!

插头剪了,换成USB插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