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2en威刚sx8200p主控板四贴 02T2ANCTH1 1T固态开卡成功速度慢

楼主(2024-01-04):
威刚SX8200P m2 NVME黑板四贴INTEL 02T2ANCTH1做了个1TB ssd,在笔记本电脑上开卡很顺利,但在win11 台式机上测速很慢,台式机上没有安装smi驱动。我现在是怀疑2262eng bb主控有问题,但还没有拆,请坛友出出主意,谢了。

网友A:
上机检查一下,跑的是什么总线?PCI—e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检查一下,跑的是什么总线?PCI—e3.0?

华硕TUF B360M PLUS GAMING S 电竞特工
电脑主机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检查一下,跑的是什么总线?PCI—e3.0?

同一个插槽别的卡速度正常

网友B:
这里耦合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用diskinfo看看传输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info看看传输模式是什么?

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耦合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师傅眼睛好使,晚上我补一补。看看是不是它闹的。

网友:
接口问题了,才是1.0。也就是这个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眼睛好使,晚上我补一补。看看是不是它闹的。

我的开NW921进度条100%以后报错,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0x06,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接口问题,才跑在x1模式下,换个槽试试

网友(2024-02-29):
这个槽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耦合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范大佬牛逼。这都能看到。

网友(2024-05-06):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NW921进度条100%以后报错,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0x06,有没有解决办法? ...

这个不用管,插电脑上格式化后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