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风扇电机用什么润滑油(脂)

楼主(2024-01-04):
家用风扇电机(包括电风扇,浴霸换气扇等)用什么润滑油(脂)?

网友:
就一般机油就可以,但不能加到轴上,

要加到含油轴承外面的海绵里。

网友:
只能加机油

网友:
粉末冶金含油轴瓦用白油(缝纫机油)

网友:
家庭用的话,加点缝纫机油也可以得;我都是加了一点白色的长城高温润滑脂,那东西还挺好。

网友:
平常的机油就行,有全合成的机油就更好了。最好还是换成轴承的。

网友:
感觉机油润滑不持久

网友:
学习一下,也准备买点给风扇加上

网友:
加点缝纫机油也可以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变压器油(缝纫机油)……  如果有全合成的0W-20机油,也很好用

网友:
润滑脂与机油一起开, 能用一年二年吧, 前年加了一回, 今年还流畅。

网友:
我都是吧剩余的车用的机油加点黄油随便拌一拌,声音小,还耐用。

网友:
是油一类的都可以,都起润滑作用。

网友:
缝纫机油 我电脑风扇加过

网友:
机油就行要加在轴套外面的吸油棉上

网友:
以前是加变压器油,后来不好搞了,就换车用机油,效果还不错,也容易搞到。

网友:
比较喜欢用机油,家里买菜车换油剩下的桶底子就够用好几年的

网友:
汽车机油就行

网友:
清油缝纫机油,得加到羊毛里面

网友:
家里只有缝纫机和大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