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的育飞S-120-12开关电源12V10A

楼主(2024-01-04):
捡到一个电源,报废控制柜拆的,各种PLC温控什么的,玩不来,还是捡电源实在。
这种一般带旋钮可以微调电压,调到12.6V充锂电池好像需要加恒流。

封条还在,2014年9月,也快十年了

端子带保护盖,好评

螺丝生锈,差评

这颗螺丝都锈掉渣了

开盖都是灰,感觉做工很辣鸡啊

板子有缩水,该有的倒是都有

JT3028电源IC,
JT3028 PDF – High Performance Current Mode PWM Switching Power Supply Controller

TL431,输出电容5颗加一个电感

元件歪歪扭扭,负载电阻发热板子烤黄了

板子背面光溜溜

开关管,10A600V

整流管20A100V

板子上还有焊锡珠子,估计也没有好好洗

最后还是没忍住,又剁手戴森的板子了,之前收了20片V8的板子,收了十几个V7V8V10电池包,收了一箱V6电池包,这次又收了20片V6V7的板子,深坑啊

网友A:
看元件面怎么感觉空落落的,收这么多电池是准备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元件面怎么感觉空落落的,收这么多电池是准备做什么

电池解锁了卖咸鱼。。。

网友B:
这电源差强人意

网友C:
电源用料一般,但骚红色的PCBA倒是不多见,我赌两包辣条,你下次遇到便宜的戴森还得薅回来

网友D:
这个电源只能说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用料一般,但骚红色的PCBA倒是不多见,我赌两包辣条,你下次遇到便宜的戴森还得薅回来 ...

这个板子看起来很山寨哈哈,
咸鱼剁手忍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差强人意

应该是可以改成可调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只能说能用~

也不缺电源用哈哈,拆了也是吃灰

网友E:
山寨电源

阿熊收这么多电池往哪放啊

网友:
电源做工一般比上寨强点

网友:
还是大牌电源实在。

网友F:
最后还是没忍住,又剁手戴森的板子了,对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然就不是骚呢老板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还是没忍住,又剁手戴森的板子了,对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然就不是骚呢老板了哦,,, ...

昨天打黑了一个剪线的戴森充电器,失败,愿赌服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电源

阿熊收这么多电池往哪放啊

没错,纸箱里面哈哈哈,然后刷机挂咸鱼卖掉

网友G:
电源象3842之类的,做工一般吧,捡的就不要说这说那了,能用就是了。

网友:
功率不小呀,牛!

网友:
这难道就是心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象3842之类的,做工一般吧,捡的就不要说这说那了,能用就是了。

还是用于拆件比较靠谱哈哈,不缺电源,明纬什么的也有很多

网友:
看来熊主是要在小黄鱼玩转戴森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