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运算放大器工作状态求解

楼主(2024-01-04):
按图中运算放大器1工作状态,3脚正向输入是0时候,输出应该是0电位。可是测量输出为电源电压高电位。换个运放,还是这样。求解

网友A:
是这样接的吗

网友:
TL072这样接就不正常了。换LM358看看。

网友:
你就当比较器 正极电压高于负极就是高电平。你就当比较器 正极电压高于负极就是高电平。你就当比较器 正极电压高于负极就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接的吗

对,反向输入电压高,输出却是高电位。有反馈电阻,属于放大电路。感觉是个钳位,高于600毫伏电压开始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
2脚的输入信号超过了共模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一个迟滞比较器。3脚不能悬空使用,接地或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一个迟滞比较器。3脚不能悬空使用,接地或接vcc。

专业,分析一下确实是有迟滞。就是实际电路电压输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一个迟滞比较器。3脚不能悬空使用,接地或接vcc。

迟滞不是输出会接回正端吗,这个输出接到了负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反向输入电压高,输出却是高电位。有反馈电阻,属于放大电路。感觉是个钳位,高于600毫伏电压开始工 ...

前面说过了,TL072不能这样接,LM358可以。他们内部电路不一样。
TL072如果这样接,内部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他不是放大器,也不是比较器。就会出现“反向输入电压高,输出却是高电位"这种情况。
他也不是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