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鱼上不少海康4117的热成像,有高手研究过吗?

楼主(2024-01-04):
黄鱼上不少海康4117(0-110度)和大华的ht20(-20-70度),一个300左右,一个650左右,想搞一个,有高人研究过吗?日常测测暖气找找漏电,测测电路板和体温,哪一个性价比更高啊?

网友A:
不如买个H10,也就1k左右

网友:
海康的很久之前就有人公布了教程,然后从100多涨价到300了

网友B:
买这玩意 用来维修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H10,也就1k左右

H10分辨率和4117一样,价格贵很多,比大华的分辨率低,价格是2倍多。

网友:
黄鱼的东西我没本事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玩意 用来维修电路么

可以 不知道主板哪个芯片短路了 直接用4v-5v电压大电流给主板加电  之后用热成像看拿个原件发热 没有热成像就熏松香 看看哪个原件上的松香先融化冒烟

网友C:
想一想原来100多,现在300多 400多,应该就有撤退的想法了。都是割韭菜的。具体使用是否稳定等等都是未知数。对于这种后改的东西,除非自己亲自改,否则都不推荐。亲自改成本低,玩废了也不心疼。别人改的,价格高,还没有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一想原来100多,现在300多 400多,应该就有撤退的想法了。都是割韭菜的。具体使用是否稳定等等都是未知数 ...

这样的话应该考虑大华,分辨率有,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修改最高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应该考虑大华,分辨率有,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修改最高温度。

个人感觉  如果是维修和玩的用途,能看个大概就行了。如果是元器件发热,和其他不热的能区别开就行,至于是80度  100度 还是200度  不重要。

网友:
买259包邮的,卖家给你改好UVC模式(再买一块转接背板),插手机就可以用(安卓11以上)
240元的也可以,外壳稍有点刮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H10分辨率和4117一样,价格贵很多,比大华的分辨率低,价格是2倍多。

4117是测体温的

网友:
要是用来赚钱的工具,尽量买品牌的商品机。DIY玩的话,随意了。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大华的性价比很高,但是测温最高值太低了,要是能把测温范围改高就好了

网友(2025-01-12):
谁有,二百收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