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4-01-04):
胜利万用表VC890C+,主板版号V1.0 2010-9-28开机不显示(没烧表,突然坏了),用电源加点无电流。问一下这牛屎1脚是不是横排最后一个是1脚。这跟硬封装的方形芯片。脚位不一样。看样子是按照直插式封装来的吧?这样是不是没法铲牛屎改硬封装了。

测牛屎1脚,8脚都无供电,TL062运放无供电,74H14 和4011也无供电

楼主:
电源待机就是1ma

网友A:
从三极管Q1Q2下手!

网友:
芯片的供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三极管Q1Q2下手!

恩我查查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控制什么的?

网友:
电源开关坏了

楼主:
这个电源开关在拨盘上面的

网友:
右边第一个是1脚,都没电就跑电源嘛

网友:
感觉旁边那个才是1脚

网友:
带有自动关机电路的,关机档位是要给定时电容充电的,开机后,定时电容开始放电,放完关机。
所以,先检查开关关机的时候,给电容充电没有!
而不是确定什么芯片第一脚,即便是你换了芯片,难道他就开机了?

网友:
先查供电,待机一般不要超过4ma,超过了就把表扔了或改为电源供电,费电池,看看有没有什么0欧电阻或保险烧坏,保护三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7106有40脚,42脚,44脚封装,可以淘宝搜索找资料

网友:
我发过万用表帖子,你借鉴一下

网友B:
上电开机看看这两个电容有电没,在测一下通电关机状态有没有电!最关键的就是看看电池座卡扣松了没有这个问题最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开机看看这两个电容有电没,在测一下通电关机状态有没有电!最关键的就是看看电池座卡扣松了没有{:013: ...

不是卡扣关系,进线9v两端都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卡扣关系,进线9v两端都有电

电容有电吗?

网友C:
进来学习,手头坏的万用表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手头坏的万用表不少

其实都不难,下载个半导小芯,按着芯片的原理图,测芯片的关键脚电压,就能判断芯片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芯片坏了也别修了没意义,网上买不到同等尺寸型号的芯片,ICL7106换上就没有电容档了!尺寸还小

网友:
换个IC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