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立创eda 3d外壳功能测试

楼主(2024-01-04):
不得不说嘉立创这个公司算是电子diyer的福音公司了,从不停降低pcb打样价格到长期白嫖,再到eda上线,虽然对于老鸟来说可能不如ad,但是对于菜鸟特别是需要元件库3d库的菜鸟简直香爆了,以前用ad找封装实在是痛苦。后边eda又出了3d外壳功能和三维猴直接打印,还有商城的面板服务,外壳再也不是diyer的痛点了。

本次测试立创eda的外壳功能,全程使用eda,无第三方3d软件辅助

pcb界面画好外壳,配合3d预览功能调整好z轴方向高度

外壳预览

按钮目前算是短板,没办法直接生成,需要使用现成的或者3方软件辅助,但是3d画完了也不方便3d打印,这个是个小坑吧,我打算拆直插按钮开关的按键帽放这里使用,暂不确定是否合适

放了航空插,模型本身多了个螺母,所以这里预览有点问题,不想花精力再调整3d模型了,不然这里也能整完美了

透视图预览,目前在z轴方向上调整还是稍微吃力点,屏幕高度和电池配合度通过挖洞生成的红色长方体来辅助调整,调整完了再删除

USB开孔和螺丝定位,元件摆放尽量选商城里的,3d模型提供的会更加精准,外壳也就可以做的更加严丝合缝

实际打印效果,直接在线生成stl进入三维猴下单,体验了一把树脂打印,有运费券所以实际只花了打印件的钱¥4.6,这里提示一下树脂打印不适合热嵌滚花螺母,不是热熔的,味大。还是FDM打印材料更合适点,但是我们可以上胶啊

螺丝没有完全沉下去,设计失误,0.8的帽放了个0.5的沉孔,记错数据了

整体开孔算的上是严丝合缝了,完美,到时候再喷个漆试试

屏幕设计了保护盖,可以用商城的面板,不想花钱了,先不整了

网友A:
不错不错,又有的玩了,这价格都不用买3D打印机了,我那台都吃灰好久了

网友B:
航空插都漏出来了,不再做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又有的玩了,这价格都不用买3D打印机了,我那台都吃灰好久了

打印价格很香,可惜有邮费,这是碰巧有运费券,不知道运费券是怎么个发放机制,如果一月一张也不是不可以。我也有3d打印机,不想碰

网友:
真不如做厚点,把插头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插都漏出来了,不再做厚一点?

故意的,个人爱好,diy能多小就多小,能多薄就多薄,真要是做厚点还真省事不少

网友:
立创的EDA越来越完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又有的玩了,这价格都不用买3D打印机了,我那台都吃灰好久了

4.5包邮 价格不错。4.5包邮 价格不错。4.5包邮 价格不错。

网友C:
3d文件哪儿来的,自己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文件哪儿来的,自己画吗

看第一张图,立创eda在线生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第一张图,立创eda在线生成的

我用在线标准版没找到画壳子的……

网友:
不错,3D打印也可以薅羊毛,这个价格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在线标准版没找到画壳子的……

专业版,刚才看了下标准版确实没有,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立创发过声明主推专业版,标准版以维护为主,当时就跟着切换到专业版了。如果你的项目是标准版的需要画壳可以在标准版画好板子再迁移到专业版单独画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第一张图,立创eda在线生成的

那我想做个异形的电烙铁手柄外壳也能自动生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想做个异形的电烙铁手柄外壳也能自动生成吗?

只能做上下盖或者抽拉盖的长方体,做不了圆柱体或其他复杂形状,但是可以导出3d PCB仿真模型,导入到其他3d软件再制作

网友:
嘉立创的福利不 错

网友:
树脂的颜值很高!
可以白嫖外壳了?
给嘉立创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价格很香,可惜有邮费,这是碰巧有运费券,不知道运费券是怎么个发放机制,如果一月一张也不是不可以 ...

外壳需求也不多,偶尔花次邮费也行啊,自己的机器耗材一般只用一种,换起来麻烦啊

网友:
嘉立创的确好,打了几百张板了.

网友:
如果经常使用3D打印,还是比较合适的,关键是打印比较少,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