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P2路由器,刷潘多拉盒子,总是不成功

楼主(2024-01-04):
已经刷入不死固件了,但是刷入潘多拉固件后,开机就卡住,进不去管理界面,临时刷了蚂蚁邦。

但是我还想刷入潘多拉,用打印机服务器功能

进入这个界面后,我以为马上要成功了,结果就如下图了

进入这个管理界面后,就再也不动了,但是路由器的等只有一个灯常亮,也没有闪烁了

网友A:
用H大的pandavan,也有打印服务器功能,设置也很简单,运行一下华硕的打印机共享程序就行了。

网友:
能进说明已经刷机成功,ttl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固件式式

网友:
其它固件能用说明硬件没问题,换个潘多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固件试试
https://share.weiyun.com/BnupFaBT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大的pandavan,也有打印服务器功能,设置也很简单,运行一下华硕的打印机共享程序就行了。 ...

大佬,有固件吗,我想试一下

网友C:
也有一个同款式的360p2,要求不高,原来的系统用着不错,蛮好的。

网友:
MTK御用固件就是pandavan你想要的功能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个同款式的360p2,要求不高,原来的系统用着不错,蛮好的。

我主要是看着有个usb口,想刷机后作为打印机服务器用

楼主:
这个5M能刷进去,但是没有打印机服务器功能

网友:
遇到过,之前改过2台MV310V4 7620主控,刷高恪、爱快固件启动也是能打开web登录页面,但是马上就死机ping也断了没找着原因,最后用着一个英文版华硕固件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