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门子SlTOP SMART 10A/24V电源拆解

楼主(2024-01-04):
为了TX1,搞了个电源,够用了吧。十多年前的产品,老外还是舍得成本做产品的

楼主:
TX1和混蛋家的产品,这样就可以用了

网友A:
TX1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X1是什么东西?

24V、140W烙铁芯……

网友:
都上铜散热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X1和混蛋家的产品,这样就可以用了

说是可以用T12控制板,但我担心它哪个小身板能经得住24V8A左右的电流吗?

网友:
东西没的说,但当时全新的价格也是可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140W烙铁芯……

一般人用不到这么高功率的电烙铁吧?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用不到这么高功率的电烙铁吧?

有大面积敷铜或撒热器件,还有做电池包焊电池等……需要用到大功率烙铁!

网友C:
忘记哪儿看到的,冠簧加热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可以用T12控制板,但我担心它哪个小身板能经得住24V8A左右的电流吗?

查到摸死资料60V20A,应该问题不大,实际利用6A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记哪儿看到的,冠簧加热有毒?

本坛到处都是坑,一坑比一坑毒,一旦中毒没得救……

网友:
给烙铁供电,暂想不出其它用处。

网友:
元件真的养眼,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舍得用 料,做工真的不 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是可以用T12控制板,但我担心它哪个小身板能经得住24V8A左右的电流吗?

要加粗走线,并联mos

网友:
先留个记号,明天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加粗走线,并联mos

T12控制板是成品,线路都是设计好的,有些可能是多层板,怎么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哪儿看到的,冠簧加热有毒?

冠簧只起导电连接,又不发热,这样还会中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