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大号充电宝修修 感觉挺有良心的一个宝

楼主(2024-01-04):
客户拿来找我修理
固定主板的支架损坏 USB扣脱焊
支架502定位后 再热熔胶打满
USB口补焊 简单修复
电池五片聚合物 标称5万
看似有良心不虚标

网友A:
老牛啊 我有个移动电源 没有逆变220v输出了可以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牛啊 我有个移动电源 没有逆变220v输出了可以搞不?

逆变部分坏了可以改外置逆变器

网友:
伊拉克成色充电宝,话说居然没鼓包

网友:
5V2A。这特码充满一次电,能把人等死!

网友:
修修补补又可用几年

网友:
搞这这么大的充电宝,还不如带一个快充头,十几分钟的就满电了。

网友:
这么大一个,确实有够分量。

网友:
它这个充电宝的主板貌似有点老,只有5V 2.1A??如果升级一下带快充模板的主板,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东西一个晚上能充满电吗?

网友:
我也拆了多个,但都是18650几个并联的,这个软包还没拆过。

网友:
经常看到外卖小哥用这种大砖头,反正一天插到晚,没快充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部分坏了可以改外置逆变器

酱紫啊 电池是14.4V的 你意思外接个逆变器啊 有啥推荐不 谢谢

网友:
充满电要一天一夜

网友:
看着成色和配置,估计是快递小哥用的

网友:
看这些充电电池,主板应该就不错。

网友:
看成了 凯美瑞 哈哈哈

网友:
这么大块头,容量应该差不多

网友:
用户插入太用力了,除非使用过孔的焊脚,不然贴片式还是防不住大力出奇迹。打上硬胶固定会稍微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