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夜灯是不是非常奇怪?为何不亮的时候功率反而高?

楼主(2024-01-04):
亮的时候功率为0,
不亮的时候功率反而为0.59瓦,
这是怎么了,为何不亮的时候功率反而高呢?

网友A:
亮的时候是电池在工作吗?

网友:
说明照明不是它的主要功能,灭了才是。哈哈哈哈

网友:
功率太低检测不到,不量时里面的稳压二极管把大部分功率都变成了热量。这种夜灯大部分都是两个稳压管和两个二极管组成全桥稳压12伏,上电不管灯亮不亮都消耗电能!

网友B:
这种功率计误差很大的,还是用万用表测一下比较准

网友C:
光控的吧,了解它的电路原理你就知道这很正常,亮不亮灯它都在消耗电能。

网友:
光控的都这样

网友:
好玩,赶快拆开看看

网友:
光控的灭了比亮更耗电是说亮度检测电路比LED电路更费电吗

网友:
那就让他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控的吧,了解它的电路原理你就知道这很正常,亮不亮灯它都在消耗电能。 ...

亮耗电极小,不亮反而耗电多是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功率计误差很大的,还是用万用表测一下比较准

你的万用表带功率测试功能么?
如何用万用表测夜灯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的时候是电池在工作吗?

这个夜灯直插220v市电的,不带电池

网友D:
你的测量设备精度不够。用电网电表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万用表带功率测试功能么?
如何用万用表测夜灯功率呢?

用万用表量电流呀.......算一下功率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天亮时光敏电阻阻值小忽略,220*220/150K=0.32,如果电阻再小一点再加上其他损耗就差不多了。
暗时光敏电阻阻值太大可看作没电流,小夜灯led电流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电流呀.......算一下功率不就出来了吗

用鳄鱼夹测220v交流电的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测量设备精度不够。用电网电表测吧

什么电网电表

网友:
估计他的意思是让你把家里面的其他用电器都关掉,然后跑去外面看你家的电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耗电极小,不亮反而耗电多是什么道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912/13/5373706_408897642.shtml
亮灯时相当于灯珠串限流电阻,不亮时就相当于短接灯珠,直接就是电阻在消耗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