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利用老机箱开关部分怎么对付

楼主(2024-01-04):
刚买的二手电脑,I5 4590,16G内存1600,原配120G固态硬盘。

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399-1-1.html
14楼。
机箱相当松软,当然到处是扣掉外部内容的窟窿,这倒没什么,本想单手提起来,轻如鸿毛,外壳拉变形;本打算把显示器放在机箱上边。结果不敢,怕压垮了。手头有以前的联想主机机箱,02年的,感觉超级结实。想换到这上边。开关部分不会。

要想利用原机箱开关,就要直接利用他的线,或者拆了。研究半天不知怎么拆。晚上回去拍个照片看看有没有朋友用过。找不到拆的方法。前面板的USB、耳机麦克风等可以统统不用,毕竟就是不怕看起来是个破电脑。前面板引过来的线是一个整体。
有没有一个可靠的办法处理?不行剪断线从中间接

网友A:
一个复位开关 ,几分钱一个  接2条线 到主板就行了 。一个复位开关 ,几分钱一个  接2条线 到主板就行了 。一个复位开关 ,几分钱一个  接2条线 到主板就行了 。

网友:
联想的好像没有重启键,把插针都退出来,插到新机箱的插头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复位开关 ,几分钱一个  接2条线 到主板就行了 。一个复位开关 ,几分钱一个  接2条线 到主板就行了 。 ...

我现在是机箱开关位置不知怎么拆卸。找好久没研究明白。先看看手机上有没有

楼主:
找到以前拍的图片了,没明白怎么把开关那儿所有的东西怎么拆出来。有用过的朋友吗?

楼主:
光驱位置什么的都扣掉了,没用处

网友B:
我都是一直用着老机箱的厚实,厚度妥妥的1.0MM,机箱真的是老的好,,镀锌等工艺一个不会偷减

自己改好前置USB3.0,,,

网友:
那个一体的接头,用镊子挑一下可以吧线抽出来,然后插到主板上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一直用着老机箱的厚实,,机箱真的是老的好,,镀锌等工艺一个不会偷减 ...

上去站几个人也没问题,手头这个放个水杯子都压弯了

网友:
E32工作站 准系统 不到200块  ……

网友:
这个开关面板明显能取下来,大力出奇迹,主板上找到开关、重启、led灯(如有)、硬盘灯(如有)的插针跳线即可,实在不会也可以用螺丝刀短接主板上的开机插针来开机

网友:
I5 4590 咸鱼上二手的品牌差不多要700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以前拍的图片了,没明白怎么把开关那儿所有的东西怎么拆出来。有用过的朋友吗?

光驱加回去,,要不空洞不好看,还易进灰尘。。。

找到开关的两根线,,,

实在不懂,就把不喜欢的机箱,,开机线和开关一起拆下,移到老机箱

联想的比较麻烦,,不按标准,,早期的主机没有标准,,后期基本统一了后面图的标准,,只有部分原装机有些异类

这白色的铜针可以一个一个拆下重调到下图的标准开机接口

网友:
有退针器(没有退针器用个大头针类的尖头)把那个一体插头上的线退出来,按照新主板的位置把线插回一体插头,再往主板上一插就好

网友:
老机箱可以直接用,面板插头都是通用的,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加回去,,要不空洞不好看,还易进灰尘。。。

找到开关的两根线,,,

“实在不懂,就把不喜欢的机箱,,开机线和开关一起拆下,移到老机箱”

就是不知道怎么拆,底下说的就更复杂了。看看不行,我打算剪断直接接上,反正只是接开关两根线

网友:
我的就接了一个复位开关。什么线都没接
复位开关还是另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加回去,,要不空洞不好看,还易进灰尘。。。

找到开关的两根线,,,

非常感谢,只拆除电源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懂,就把不喜欢的机箱,,开机线和开关一起拆下,移到老机箱”

就是不知道怎么拆,底下说的就更 ...

那开关只是一个卡扣卡着,,,把卡扣拆坏也是完整的线,,美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以前拍的图片了,没明白怎么把开关那儿所有的东西怎么拆出来。有用过的朋友吗?

哇,这机箱也超级老了,这些老古董也不舍得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