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量产成功。但速度很一般。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4-01-04):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3379BB
闪存识别码: 2CD31C32C600 - Micron(美光) MT29F4T08GBCAG - 1CE/单通道 [QLC-16K] -> 总容量 = 1GB
找到固件量产
成功了。。但速度很一般。。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qlc就这速度,况且你这还不是正经片子。ecc改小点,开成slc模式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
试试半容量模式,我有块2279+英特尔黑片把写入从之前的5m开到18m

网友:
fc3379+qlc是这样的吧

网友:
坏块太多就把容量减少啊

网友:
看看我的3379加长江颗粒,写入80M+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310-1-1.html

网友A:
3379+QLC这正常,模拟SLC的策略,大波浪

勾个强制半容开pSLC多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79+QLC这正常,模拟SLC的策略,大波浪

勾个强制半容开pSLC多香

好的在试一试

楼主:
重新量产。。是快乐不少

网友B(2024-03-04):
引用 楼主:
重新量产。。是快乐不少

貌似这也不是pslc模式

网友(2024-08-24):
是pslc模式

网友C(2024-12-14):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也不是pslc模式

是pSLC,没问题。pSLC写入速度稳定60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SLC,没问题。pSLC写入速度稳定60M

我N48R开PSLC,写100读130呢。B16A开PSLC,写入40,还不如TAS开TLC写入都有40多50

网友(2025-01-21):
楼主能麻烦提供下固件吗?我一芯官网下的量产工具死活找不到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