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面包板

楼主(2024-01-04):
看来舶来品们,不是随意设计的,考虑到了兼容性

不过,国产面包板铁含量不低,因为,被磁铁吸住了

网友A:
中国的叫馒头板,外国叫面包板

网友:
2.54标准间距,两边的电源端,竖向联通的;中间的元件区,横向联通的。
用这个跑电路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没用过面包板,这个里面是横向相通还是竖向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面包板,这个里面是横向相通还是竖向相通?

就楼主这片面包板来看,1a,1b,1c,1d,1e是通的,e和f之间的沟是分隔线,1f到1j这五个孔也是通的。第2排也是这样。然后,最外面各两排,有加号的排,每5个孔是通的。减号那排也是,每5个孔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面包板,这个里面是横向相通还是竖向相通?

网友:
玩面包板就多花点钱买好点的,杜邦线也买好点的,不然有的是坑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为大家科普,然后,我发现它也是兼容规范的。舶来品们真的有某种内在秩序,我听说这秩序不靠白宫的权力,全凭民间自发形成

网友:
临时电路方便,比打PCB快。

网友:
临时搭个小电路很方便。

网友:
以前用过面包板,跳线是雷管线,搭电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为大家科普,然后,我发现它也是兼容规范的。舶来品们真的有某种内在秩序,我听说这秩序不靠白宫 ...

设计的理念方便,,,但材质可能会害人,,如接触不良,,,铜用铁替代,,用的时间一长就麻烦

网友:
电子产品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能被磁铁吸起,最好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的叫馒头板,外国叫面包板

穆斯林国家叫“馕板”。

网友:
电子专业 从来没用过这种板子 焊洞洞板 焊了不少

网友:
这东西好啊,不动烙铁不动焊的,太方便了

网友:
简单的还行,复杂的不行,这个容易接触不良,出了问题不知道是设计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