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种墙体探测仪是使用镍氢电池的?

楼主(2024-01-04):
9v电池可维护性是不是比镍氢电池差很多啊,
为什么还有很多仪表坚持使用性价比极低的9v方块电池呢

网友:
体积小,电压高,估计就这好处吧

网友A:
体积小电压高不会漏液,用在低功耗设备上还是有一定优点的

网友:
同等体积电压高,用于小电流仪表,便于设计高灵敏度电路

网友:
这个是探墙内电线?效果怎样

网友:
应该是电压高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小电压高不会漏液,用在低功耗设备上还是有一定优点的

寻线仪,墙体探测器,这些都很耗电的吧

网友B:
要求电压高,另外就是设备耗电低。否则就使用锂电池了

网友:
现在稍微好的的设备,对用户负责的,都是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电压高,另外就是设备耗电低。否则就使用锂电池了

寻线仪,墙体探测器耗电不低吧,为何用9v电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寻线仪,墙体探测器耗电不低吧,为何用9v电池呢

这种状况应该有正确理解才行。有些电子设备里的电路3伏电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就算电源是3伏,设备里也要有升压电路把电压升高,那么,直接用9伏电池,电路就可以简化了,体积、成本都可以降下来。还有,很多东西有一定历史的了,那时锂电池还不多,质量不行,成本也高,应用很少。现在,出于工艺继承性,那时用9伏电池的也有很多就延续下来了。从另一面看,9伏电池比镍氢电池使用成本高一些,但毕竟也是人们能接受的,买得起马就应配的起鞍嘛。还有,你觉得9伏电池不耐用,也许是用的劣质电池,买好的电池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状况应该有正确理解才行。有些电子设备里的电路3伏电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就算电源是3伏,设备里也要 ...

正泰的墙体探测仪是最新产品啊,为何不选镍氢电池,非要用9v方块电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寻线仪,墙体探测器耗电不低吧,为何用9v电池呢

不知道具体用电电流是多少,没有这个设备,不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具体用电电流是多少,没有这个设备,不好测量

需要用接线端子把线接出来再测电流?

网友(2024-05-31):
博世的d-tect200 可以用5号镍氢或者12v手电钻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泰的墙体探测仪是最新产品啊,为何不选镍氢电池,非要用9v方块电池呢 ...

上边说了,出于工艺继承性,不改设计了,仍旧使用原来的9伏设计,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第二,改用镍氢电池,要用6-7个,体积要增加很多,而且镍氢电池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充电就不是很多人能解决好的。至于锂电池,问题就更多了,不是所有人玩的转的,与其增加很多问题,不如不增加问题。

网友:
有的IC需要9V供电,叠层电池体积还小就选用了,比如830万用表,现在锂电已经普及仪表功能强大还有背光照明等,电也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