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柜(控制柜)需要预留220V和24V电压,什么接口合适?

楼主(2024-01-04):
客户定制了几个控制柜(铁皮材质),需要在门上预留220V和24V电压方便临时接电使用,用什么接口合适呢?

网友:
220留5眼座,24V甩两根线出来接个点烟器座

网友A:
既然是工业上用的,建议采用这种插座,外观是这种,防水防尘,孔接口有图片这种通用型,还有圆柱套筒型的,两相、三相、四相。。。。

网友:
220直接来个86插座开孔就可以了,24V来个来普通的GX16或12航空插座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工业上用的,建议采用这种插座,外观是这种,防水防尘,孔接口有图片这种通用型,还有圆柱套筒型的 ...

这个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