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压力锅锅盖怎么拆?

楼主(2024-01-04):
型号是九阳y50c56,显示E7,查了下应该是锅盖的事,这个锅盖怎么拆开呢?找不到拆开的地方

网友:
看下锅盖下面

网友:
有螺丝就拆,,无螺丝就找缝隙撬

网友A:
类似的锅盖都是沿塑料壳缝隙a先撬开把柄,退下里面的螺钉,再撬c
、b取消塑料盖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锅盖都是沿塑料壳缝隙a先撬开把柄,退下里面的螺钉,再撬c
、b取消塑料盖面板~~~
...

对的,就是先撬缝,我拆不了最后找售后修的

网友:
当然是大力出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