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感觉STM32好复杂,比C51复杂太多了

楼主(2024-01-04):
一堆寄存器,一个时钟系统里面就有好多配置的地方,什么分频倍频内部外部这总线那外设。。。。相比起来51那就是小儿科啊,STM32这么难的吗?

网友A:
你还搞寄存器编程,现在都是库函数编程了  会搭积木就行了。你还搞寄存器编程,现在都是库函数编程了  会搭积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搞寄存器编程,现在都是库函数编程了  会搭积木就行了。你还搞寄存器编程,现在都是库函数编程了  会搭 ...

就算用HAL库,时钟树也是绕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用HAL库,时钟树也是绕不开的。

很简单 直接写你想要的时钟  库函数自己会计算的 不用你管。

网友:
现在的cubeMX,时钟树都很直观,很容易看懂了。

STM32确实比C51复杂得多,寄存器太多了

网友:
你这样想,这东西你要是学会了,比51单片机的护城河要高

网友:
所以你还是arduino吧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学习吧,即使使用cubemx也有很多设置,如果不懂也是很难选择。
免费教程很多,用到哪一块,学习哪块。

网友:
不要去看哪些细的内容 用到什么就看什么 比C51寄存器多了一些 架构也不一样

网友:
是呀,都不在一个级别、层次上。

~

网友:
stm32功能也比51强大很多啊。

网友:
时钟树,其实一点不难,图上标的清清楚楚,图上的各种路径选择,分频配置,都能在RCC寄存器上找到对应的控制位

就像以前看库函数源码时,我主要关注到底控制哪个寄存器的哪些位,至于如何控制不是重点,自己也能写出来

网友:
肯定复杂,单片机的寄存器,搞起来就显得更加复杂。

网友:
那是必须的高级不少

网友:
你感觉对了

网友:
我反而觉得stm32比51简单多了,顺手多了

网友:
实际上STM32比51用起来简单,STM32上各种封装,可以用cubeide生成初始化代码,你可以有更多精力关注你的业务逻辑

网友:
所以我还是推荐初学者用传统的51来入门,寄存器数量很少,设置比较简单,但是用来入门学习也够了,小制作也可以

网友:
C51入门,学会走才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