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人玩过串流软件吗。效果如何。

楼主(2024-01-04):
切换模式
写文章
登录/注册
三款免费「游戏串流」APP,在手机/电视上玩PC游戏
三款免费「游戏串流」APP,在手机/电视上玩PC游戏
靠颜值吃饭的雷锋哥
靠颜值吃饭的雷锋哥
57 人赞同了该文章
以前想把电脑游戏输出到电视机上玩,得用HDMI线输出,如果电脑主机和电视机离太远,HDMI线不够长,还得抱电脑主机到电视机旁边,非常不方便。

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串流」功能,只要电视机和电脑在同一局域网,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把电脑上的游戏投射到电视机、手机上玩。

今天雷锋哥准备给大家推荐三款免费的游戏串流应用,分别是「Moonlight」「Steam Link」和「Remotr」而这三款都有不同的优缺点,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

Steam Link介绍

「Steam Link」这是由「Steam」官方推出的串流APP,支持安卓、安卓电视/盒子、iOS、Apple TV。只要设备在同一个局域网无线网络下,就可以把游戏画面投到其它设备上,并可以远程玩。

「Steam Link」使用炒鸡简单,只要在电脑上开启「Steam」客户端,然后把想要串流玩游戏的设备安装上「Steam Link」APP。

首次运行会让你设置控制器,手柄方面「Steam Link」支持大多数蓝牙手柄和鼠标键盘,安卓方面比较容易适配,iOS则需要 MFI 认证的手柄。如果在手机上玩也可以选择使用触控虚拟按键方式。

然后在电脑上的「Steam」客户端输入PIN码。如果没有出现PIN码,有可能扫不到你电脑,请确保在同一个局域网网络下哦。

接着在「Steam」选择你要玩的游戏,开玩。游戏画面同步方面,雷锋哥千兆路由器,用5G的WIFI,基本没有延迟。

现在你可以很舒服的在床上,马桶蹲坑都能玩到PC上的游戏了,不用一直守在电脑前。

如果对自带的虚拟按键设置不习惯,也可以手动自定义设置,为游戏最佳体验,还是建议用个手柄吧。

我没有「Steam」游戏怎么办?其实「Steam」客户端是整个屏幕都同步串流了,只要在电脑上,把「Steam」切换到其它应用同样也能串流到手机上,嗯,当个屏幕共享软件也不错啊。

如果你的网络设备实在不给力,可以通过客户端里面的分辨率设置,降低分辨率,可以提高一定的流畅度。

总结

「Steam Link」对硬件支持比较不错,无论你是N卡还是A卡,都可以支持串流,如果你的电视机不能安装APK,也可以考虑入手一个「Steamlink流式盒」类似于电视机盒子那样的东东。

下载

官方网站:https://store.steampowered.com
iOS客户端:https://apps.apple.com/cn/app/steam-link/id1246969117
安卓客户端: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esoftware.steamlink
Moonlight

「Moonlight」是一款免费开源的串流应用,同样支持了安卓、安卓电视/盒子、iOS,但是基于「NVIDIA」的串流技术「GameStream」所以只支持「NVIDIA 显卡」才能使用。

电脑上你需要下载安装「 GeForce Experience」,然后在设置中启用 「GameStream」功能,串流的时候手机会模拟成一个「NVIDIA Shield」设备。

把想要串流玩游戏的设备安装上「Moonlight」APP。然后运行,正常情况下会自动搜索到你电脑,如果没搜索到也可以手动输入你电脑的IP地址进行连接。然后输入PIN码就可以连接了。

功能设置上非常丰富,分辨率最高支持到4K/120帧,如果你的路由器给力,直接选最高分辨率完事。手柄方面的兼容性也非常不错,支持Xbox、PS4,以及一些杂牌手柄也没问题,如果没有手柄虚拟按键也行。

游戏方面支持「STEAM」或者你安装的其它游戏,会自动识别。同样切换到桌面,也可以当作屏幕共享。

总结

「Moonlight」这款是雷锋哥最早使用的,但是只支持「NVIDIA 显卡」加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毛病,例如「 GeForce Experience 」屏蔽了 48010 端口,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今天测试的版本,好像又没这个故障了。设置功能丰富,也支持外网串流,需要在路由器映射端口,比较适合爱折腾的小伙伴,但是串流效果是最好的一款了。

下载

官方网站:https://moonlight-stream.org
安卓客户端: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limelight
iOS客户端:https://apps.apple.com/us/app/mo ... eaming/id1000551566
PC端(Win/Mac/Linux):https://github.com/moonlight-stream/moonlight-qt/releases
Chrome OS: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 ... jlfnmlfdjhdnkpbkfjj
Remotr

「Remotr」这款网友称为"万能的游戏串流"应用,不像那样要求用「NVIDIA 显卡」,也不用「STEAM」客户端,任何PC游戏都可以串流到安卓、电视机、iOS设备上。最大亮点就是支持外网,家里电脑开着,嗯在外面用手机玩大作,让路人流下羡慕的眼泪。

首先需要在电脑和手机上都安装「Remotr」的客户端,然后注册账户。注意客户端现在注册账户会出现网络错误,需要到这个网址注册:http://remotrapp.com/en/account/register。然后开启电脑端的「Remotr」设置远程游戏状态。

接着手机端的「Remotr」正常会识别到电脑,如果没识别到,也可以手动点"add streamer" 输入电脑IP地址添加。连接上后就会识别出电脑已经安装的游戏,也可以手动添加游戏。

在游戏里面也可以设置虚拟按键、手柄、摇杆、方向盘,支持游戏里面随意切换,虚拟按键也可根据自己习惯来设置布局。但是串流的效果适合不太好,画面偶尔出现马赛克,音频不同步……

总结

对比其它两款「Remotr」串流效果并不太好,优点在于支持比较简单的外网串流方式,有时候在外无聊,可以远程唤醒家里电脑,然后用手机来玩PC游戏,当然前提就是你的网速给力,否则卡成PPT。

下载

官方网站:http://remotrapp.com
安卓客户端: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om.remotrapp.remotr
iOS客户端:https://apps.apple.com/cn/app/remotr/id1018156559
最后

以上三款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游戏串流工具了,优先选择雷锋哥会推荐「Moonlight」前提你是N卡用户。除外还有一些品牌机也自带了游戏串流功能,如惠普的「Omen Game Stream」,另外像主机PS4、Xbox、Switch等都支持串流。

网友:
一根线能解决的问题,3米不够5米,5米不够10米,10米不够25米,给路由器省点带宽跑游戏多好

网友:
要网速延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