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在京东金邦旗舰店买了两块tf卡,怀疑是假货

楼主(2024-01-04):
元旦的时候在京东的金邦旗舰店买了两片64gtf卡,今晚到的,从沈阳发的货,很莫名其妙,不懂问什么一个存储代理会放在沈阳。刚刚上机测了一下,很奇怪,拷贝大容量视频的时候速度一直波动,从15-70这样有规律波动。换了两张读卡器都这样。而且两张卡的速度都是这德性。而我用lexar,或者差一点的爱国者,eaget,速度都很稳定,保持在50-60.不懂这次买到的是不是假货,如果不是假货,那金邦的质量也太差了。最讽刺的是,卡的反面还印着made in taiwan

网友A:
试试扩容检测是否通过?

网友B:
为何要买三年质保的卡,终身质保的不香么,起码也得海康7年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买三年质保的卡,终身质保的不香么,起码也得海康7年质保

便宜,而且存储卡三年就够了,三年左右就可以淘汰了。我搜TF卡的时候京东都没列出海康,估计是按价格排在最底下,刚刚去看海康的卡价格一张顶金邦2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而且存储卡三年就够了,三年左右就可以淘汰了。我搜TF卡的时候京东都没列出海康,估计是按价格排在 ...

前几天买的64G的海康1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买的64G的海康19.9

刚刚看京东自营128的卖94,要是看见64的买20,可能我也会选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扩容检测是否通过?

容量应该是够的,我塞了50G的电影进去,拔插后观看都正常

网友C:
这种稳稳的波浪在贴牌里算还行的了,这种内存卡台湾封装没毛病

网友:
退了吧。换闪迪的红卡。

网友:
内存卡牌子还是选择闪迪,铠侠(原来得东芝)吧,三星要避开白卡,有硬件缺陷,这种不知名得牌子基本上是中性卡刷漆,质量没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稳稳的波浪在贴牌里算还行的了,这种内存卡台湾封装没毛病

为什么国产的便宜货EAGET这种卡,拷贝的时候基本都是一条小直线。老实说,我用了5,6个牌子的卡,就是金邦这个波动特别离谱,虽然它标称写入30,看图确实能达到了,但是其他卡基本能上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国产的便宜货EAGET这种卡,拷贝的时候基本都是一条小直线。老实说,我用了5,6个牌子的卡,就是金邦 ...

大佬推荐几个国产的品牌呗。64G或128G类型的。平时没有关注这个,也不知道TF卡哪个牌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推荐几个国产的品牌呗。64G或128G类型的。平时没有关注这个,也不知道TF卡哪个牌子的好。 ...

我用的牌子不多,自己用的就是LEXAR比较稳定,便宜货里面好像EAGAT忆捷的还行,买过三张,现在还没挂,360买过一张64的,挂了,AIGO买过4张,有一张64G的分区出错,后来用DiskGenius修好了,这些卡的使用频率都不是很高,出问题只能说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京东自营128的卖94,要是看见64的买20,可能我也会选海康

今晚8点又有19.9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牌子不多,自己用的就是LEXAR比较稳定,便宜货里面好像EAGAT忆捷的还行,买过三张,现在还没挂,36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国产的便宜货EAGET这种卡,拷贝的时候基本都是一条小直线。老实说,我用了5,6个牌子的卡,就是金邦 ...

金榜内存是一回事,内存卡他俩都算贴牌,水平半斤八两。在发展发展直线的年代快没了,以后想要直线可能得翻倍加钱

网友:
也不知道TF卡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
金邦的低端货都是qlc,大波浪是正常表现。

网友:
旗舰店次于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