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个小迷你电磨的电机规格?

楼主(2024-01-04):
经过仅二十年的摧残,这个1PK-500B-2迷你电钻组的电机终于完完了,表现为有时卡顿!因其为用胶粘合的只有暴力拆解,因为用着比较顺手,不想丢弃。请教这个小电机的规格(尺寸)是多少,现在只知道是12v的。

下面的图是从网上复制的,是和原迷你电钻一样的。

网友:
不给点参考物图片看不出来小电磨大小怎么判断?

楼主:
谢谢!小电磨旁边放上了一个打火机做为参照。

网友A:
反正换电机也要拆,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跟我那一套一样,我那个好像是45¥一盒一个这玩意,一个电源,5个夹头芯,跟着4个磨头和几根粗细不同的0.8-3.2的钻头至今还在用,当时买,为了省点钱,好像选的劲小点的那种

网友:
拆开看看呗,540/550/385之类的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那一套一样,我那个好像是45¥一盒一个这玩意,一个电源,5个夹头芯,跟着4个磨头和几根粗细不同的0.8- ...

角磨机我有,还用220小电机自己做了个,使用1.25-90v的恒压恒流电源。这个劲虽小,但玩点小东西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换电机也要拆,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看来只好用小角磨机切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换电机也要拆,拆开看不就知道了?

这话说的很对。附议

网友:
猜谜语 哈哈哈

网友C:
我这有一个24V-36V调压调速的电磨电机损坏了  550电机  找了一圈也没有3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个24V-36V调压调速的电磨电机损坏了  550电机  找了一圈也没有36V的 ...

使用24v的电机也能凑合着使用,实在不放心加个温度控制开关。温度过高后自动断电!

网友D:
拆开看看啊    感觉是3系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啊    感觉是3系的电机

割开了是380系列小电机。

楼主(2024-02-24):
  拆看看了一下,使用的是385电机,原电机烧坏了一个线圈,可能我是应使用12v电源,但我经常使用APS3005Si电源的高电压所致。从淘特上买了两个小电机,使用了一个另一个留着备用。只不过新电机需要30v电源,但扭矩很大。即便使用原小电磨自带的12v电源也可带动,扭矩尚可!

  电机是“双滚珠轴承GRS385PHB2暴力高速电机”,前后都是滚珠轴承质量不错,也可购买用于制作小电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那一套一样,我那个好像是45¥一盒一个这玩意,一个电源,5个夹头芯,跟着4个磨头和几根粗细不同的0.8- ...

我的换上了“双滚珠轴承 GRS 385PHB2 暴力高速 DC30V 电动工具电机”,扭力还行,你可试一下。我的帖子中有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