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SA400S37/120G无法分区处理过程

楼主(2024-01-04):
这个盘其实放杂物堆好久了,今天看到一个为女同事献身175的帖子,所以...

无法格式和分区一分就卡死

准备工具:
             1.PE一个(PE环境下避免软件出错
             2.phison_flash_id(查固件号和颗粒用
             3.s11_unlocker   (解锁固件用
             4.s11-flasher V2 (输入固件用
开始吧:
   1.phison_flash_id查到的信息
      S1lfw:SBFK71E0,2017Feb23  SBFK71E0 这个用(SBFK71.0.bin或者71.2)都可以
      Micron 32L(BOKB)TLC384Gb/CE 384Gb/die   是镁光 TLC
      先记下等下有用

2.用s11_unlocker解锁固件(这里要注意要接SATA接口

解锁成功的忘记截图了,点Unlock SSD解锁就可以了

3.输入固件
先把固件改名为fw.bin,放到s11-flasher V2 目录下

由于前面查到我的颗粒是镁光的所以我就用镁光的生成(根据自己颗粒来生成
点镁光的批处理生成一个fw.exe,然后运行这个EXE文件就可以刷入固件啦

看到这个提示就是输入完成了

分了下区格式下OK好了

网友A:
"为女同事献身"是啥?

==================

网友B:
很有教育启发性,唉,我买的那东芝64GU盘,使用中,动不动就写保护,每次只好将数据倒出去,然后格式化才行,有一天发现一个神奇的故障,这次写保护格式化都不行,里边凭空的多了个百度网盘的下载目录,每次插入这个盘,再同时打开百网的话,就有可能强行在U盘建立根据地,到时候弹出也弹不出,强行拔出来,下次就写保护,说是被什么应用程序占用,想格式化也不行,还是占用,只能回到原来的机器上,才能格式化,唉。

网友C:
"为女同事献身"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教育启发性,唉,我买的那东芝64GU盘,使用中,动不动就写保护,每次只好将数据倒出去,然后格式化才行 ...

企鹅家的微 Q 和浏览器都喜欢没事就读一下u盘   插电脑上面看着灯过一会闪几下 过一会闪几下  也是不能弹出说是什么正在占用  任务管理器结束就行了  QQ还喜欢自动运行ADB   对我来说就很讨厌   我adb折腾盒子 它就抢着来扫描手机

很多u盘是不能在读写情况下强行断开的   强行断开就会轻则丢数据重则直接不识别或者点不开盘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教育启发性,唉,我买的那东芝64GU盘,使用中,动不动就写保护,每次只好将数据倒出去,然后格式化才行 ...

鼠标右键点开下面的任务栏打开任务管理器,找到百度网盘的进程,结束掉,就可以格式化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美光芯片的。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废物利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原来有个坏的实在整不好扔了

网友D:
想请教一下,WD 240G常见故障无法写入、无法分区(分区卡死),能认盘,不知道是什么主控,有量产工具吗?

网友:
折腾果然是坛友的普遍现象

网友:
为女同事献身"是啥?我也想问

网友:
我比较关心为女同事献身

网友:
怎样献身有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女同事献身"是啥?

献身175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女同事献身"是啥?

献身175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WD 240G常见故障无法写入、无法分区(分区卡死),能认盘,不知道是什么主控,有量产工具吗? ...

拆盘,查芯片

楼主:
自行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