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几百A或上千A电流的开关管?

楼主(2024-01-04):
有了解大电流开关管吗?

网友:
你想想高铁动车就明白,你要求的格局小了

网友:
小熊猫你格局小了

网友:
出得起钱,把晶圆做的最大,电流就大了

网友:
找大封装的IGBT

网友:
楼上写的那种也是没错,用来驱动兆瓦级电机。什么空分、船用推进都这种特别厉害的

通常的小封装没有连续电流这么大的,脉冲电流倒是可以达到,但是封装受不住不能连续

网友:
不说高铁什么的  就是工厂那种大的变频器都是一个好大的柜子  2米多高 快一米宽度  散热片都是好几十斤铝块  那个igbt都是好几斤一个

网友:
那种进口的电焊机都是的,还有就是国产的电动汽车用IGBT

网友:
电动车,电动机车,现在的船舶动力控制,都很大很大的,你要什么规格多少量?

网友:
变电站这种东西多的是。

网友:
电动汽车控制器里有

网友:
有啊,大型机械电控部分常用,圆片型的。

网友:
你说的不就是igbt么  或者是碳化硅晶体管。哈哈哈哈

网友:
现在最大电流的功率管不知道最大能做到多大,但是我知道的是功率高的一般电压就高了,因为大电流损耗大,这么大的功率一般是高压小电流。高铁的电机也是高压的

网友:
大功率igbt模块~

网友:
单个超大电流的IGBT不多而且价高,不如多个IGBT并联,低价大电流,很多大功率变频器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