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众仪数字示波万用表ZT-703S对比ZT-702S

楼主(2024-01-04):
拆机和示波器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众仪推广员们发的都很详细。这种手持示波器你不能要求太高,它研发目的就是便携,操控性和绝对的性能参数没法跟专业示波器比较,够用就好!
703示波器比702无论性能还是功能都有很大提升!但是,也是存在一些bug,目前很多人也发现一部分问题,固件升级也能解决一些,我暂时没升级估件,不知道是不是电脑太老的缘故,接上电脑发现不了U盘!
我主要对比一下万用表部分
702是9999计数,703提升到25000计数(跟225万用表一样)703砍掉了温度测量功能,其他万用表功能跟702基本一样。
702的二极管挡和通断挡模拟条指示的bug,在703上已经修正了。
702和703速度基本一样,都比较慢,但是众仪最近的新款,貌似电阻挡等都有速度上的优化,也可能是芯片优化也可能是软件优化,总之,比以前的0660要快,尾数稳定慢的问题依然存在,且尾数都会跳。感觉703更容易跳,有时候还不止跳一个字,这点跟225很像!
精度方面,我感觉电流档差强人意,其他挡位还不错。我更换了前端滤波电容(换的27nf NP0),本来电压电阻等测量偏高一些,换了电容,我发现更准一些了。
703跟225一样,读数喜欢在0的前面多补零,看着别扭,浪费分辨率。
703屏幕比702明显大一些,功耗比702低,充电速度比702快了一倍以上。
703和702外壳模具基本差不多,所以,703跟702一样,依然电池仓封闭,需要打开后盖才能更换。好在703更省电,充电更快!

网友A:
牛牛牛,众仪每出一款新机,楼主都能拿到

网友:
沙发,b站上也关注了大佬。

网友B:
众仪水军可真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众仪水军可真的多

我发现只要是论坛里有人分享众仪的产品,你都是这句话,能不能有点新意???

网友:
702s 电流档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牛牛,众仪每出一款新机,楼主都能拿到

谁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只要是论坛里有人分享众仪的产品,你都是这句话,能不能有点新意??? ...

好的 众仪真是良心企业 新产品都会送指定人员发帖让大家宣传,我也想加入

网友:
拆机和示波器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众仪推广员们发的都很详细

楼主这次又自己买的?

702
OL指针位址在0位,不止是二极档有问题,而是多个档位有这问题
不过早就固件修复了,还改了多个设置,
如要升级,我的帖子有固件

你的电脑没问题
先要按住F1再按开机键,开机后再连接电脑才能识别702S

703你也可这样试试
(我没703)

网友:
哈哈,也许不是很准确,感觉众仪热门机器大部分你都曾经拿到过。
没别的意思,可能很多众仪机器都是你自己买的或网友寄到你那里的。
虽然我现在对众仪有兴趣并且已经买了的只有ZT219,不过还是要感谢您的热心测评,为大家买设备提供参考

网友:
看坛友的帖子,心里长草了,今晚在快手下单买了一台703.  看重它的小巧。性能过得去。

楼主:
测量大电流,很多表漂移比较明显!虽然有些说明书上规定了测量时间!但还是不爽!只能秒测的话,很多时间太不方便了!ZT-225号称20A的量程,实测完全不如标称只有10A量程的702和703稳定。(猜猜这里面有几个是不花钱搞到的?)

网友D:
支持!
“703屏幕比702明显大一些,功耗比702低”,这回ZOYI厉害了,提速降耗,屏幕还更大!

网友:
我的万用表那个晶振更换个8.000的,响应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
“703屏幕比702明显大一些,功耗比702低”,这回ZOYI厉害了,提速降耗,屏幕还更大! ...

众仪现在不缺创新,缺匠心!啥时候能把用料和安全可靠做到位,还是值得期待的,目前的产品,仅仅能打动一部分个人市场。

楼主:
hold功能偶尔会失灵?拔掉电阻后,竟然变成OL

网友:
精品套图,这个价位。703S算推荐的吗?

网友:
显示屏保护怎么样,放工具包安不安全,抗压好不好。

网友:
众仪703S,多少钱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