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液晶电视固件损坏,型号LED55IS95N

楼主(2024-01-04):
前不久家里的康佳液晶电视损坏,电视型号LED55IS95N,故障一直显示康佳智能电视启动中.....,根据机壳上标识上官网查询固件,固件为主屏一体软件:99008567;开机后一直停留在该画面,查询该故障一般属于固件受损,看看坛子里师傅有没有这个固件,一般康佳只给到售后维修工程师,一般人要不到,哪位好心人能帮忙给个下载网盘吗?多谢啦!辛苦啦!

网友:
一如既往的

网友A:
换个emmc  大概率emmc有坏块了   用编程器读一下 有crc错误就是有坏块 虽然读出来重新写入会屏蔽坏块 但是也不见得能用多久

网友B:
先看看emmc寿命,康佳用的许多芯片质量不好

网友C:
这种电视机建议把系统主板和视频主板分立设置

网友D:
这个要换EMMC芯片,即使刷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原机的EMMC寿命将至。

网友D:
自己试一下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个刷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现成的主板 https://s.taobao.com/search?commend=all&ie=utf8&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70306&q=L ...

感谢您的指导,因上班不能及时回复您抱歉,多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emmc  大概率emmc有坏块了   用编程器读一下 有crc错误就是有坏块 虽然读出来重新写入会屏蔽坏块 但是 ...

谢谢您的指导,不能及时回复您感到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emmc寿命,康佳用的许多芯片质量不好

多谢您的指导,没有及时回复您感到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视机建议把系统主板和视频主板分立设置

这个建议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换EMMC芯片,即使刷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原机的EMMC寿命将至。 ...

谢谢您的指导,没有及时回复感到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试一下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个刷机程序。

多谢您的指导,谢谢啦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支持与指导,最后在某宝上采购一块主板换上就好了,这台机器是同事的,可能是他搬运不当,屏幕被碰到,出现了一个小的亮点,不过不影响使用,该机器发热量较大,应该背光是荧光灯吧。

楼主:
还发现这种主板居然有个电池,这个电池是什么用途?难道是做数据储存供电后备用?

网友F:
康佳通病换存储芯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康佳通病换存储芯片就好

多谢啦,辛苦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