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直流和交流毫欧表测量精度问题

楼主(2024-01-04):
一起测了几个  5毫欧康铜丝  植珠网  1欧电阻1%
直流5   14  985
交流5   18  998
让我疑惑是1欧电阻985不在精度范围之内   998 甚至接近1000又已经达到了0.25%精密电阻级别    测试都是相同位置点  都是四线测量   最小精度大家都1毫欧  当然了  这些都是玩具级别的吧  直流是7107经典ic   不过零件都是一般   交流也只是单片机+ 放大

网友:
检验测量精度,需要使用标定过的器件。

网友A:
所有用于检测的仪器、仪表每年必须送到有资质的标定机构进行标定。

网友:
标定的器件不好找!

网友:
交流测量时受C、L影响,测量结果与直流不一样。

网友B:
能否请楼主测几节电池?一般日常电阻都是万用表

网友C:
所以嘛,这种表只买一个就行了,多了的话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网友:
标定的器件不好找   是啊

网友D:
板子做得漂亮!
7107做毫欧表,精度不行吧?

网友:
表和量具不能太多,多了自己也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用于检测的仪器、仪表每年必须送到有资质的标定机构进行标定。

这就太过于官方了   个人玩玩的怎么可能做到这个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做得漂亮!
7107做毫欧表,精度不行吧?

这个看采样电阻吧  如果用0.25%高精度   应付1mΩ量程的 那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吧  看了别人同样7107做得  精度都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嘛,这种表只买一个就行了,多了的话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不同表不同用途吧   直流不能测电池  交流不能测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请楼主测几节电池?一般日常电阻都是万用表

测电池  直流测不了   这样就没得对比了   万用表测不了那些毫欧电阻

网友:
测量仪器好像每一年要校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太过于官方了   个人玩玩的怎么可能做到这个程度

看了你的标题我才有那一说,自己玩就是个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