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阻箱太便宜了有一定的用处

楼主(2024-01-05):
电阻箱便宜二三十块钱,收了一个打算用来测试仪表的,没想到体积有点大不方便,相比拆机的高精度电阻一个价格都不如,在单片机开发做电压采样时确实好用。同样电阻采样调试时也方便,偶尔也会用一下。

网友:
好东西
这种东西准不准,是看标定的
换句话说,做他的人越用心就越准
我们的父辈比我们这辈人做事用心多了

网友:
以后用不上了,这东西应该能改胆机

网友:
我买了3个这个。

网友:
这个要看制作者的校准,我有一个新的就不准尤其在低阻值的档位

网友A:
这玩意切换开关镀银层不厚,用一段时间开关就接触不良,导致晃动开关电阻是不一样的。

网友:
老物件,笨重,精度不高

网友:
实在不行当武器拍人

网友:
好东西,但不常用

网友:
有一个,开关接触电阻不稳定应该是通病,没玩过高级的。

网友:
居然只要二三十元么?也确实很便宜了。

网友:
好好存着,三五十年后值大钱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感觉如果要高精度使用,中间这么多触点确实要考虑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切换开关镀银层不厚,用一段时间开关就接触不良,导致晃动开关电阻是不一样的。 ...

这个是长城电工的,里面的开关没有镀银,厚铜。可靠性很好

网友(2024-10-08):
这个电阻箱质量还可以,1K和10K档精度是0.1%,100欧以下档位精度低一些,0.1档是5%的,如果低阻档位想要精度高的,可以买ZX21A,贵几十元。一百多元可以买高精度的ZX25A,1K和100欧档是0.02%,最小档是0.01欧的,但最大档只有1K档。400元以上,可以去买ZX54,0.01%的,0.01~10K档位。如果口袋里钱多,可以直接去买ZX78,是0.005%的精度。全新的7000多元,二手的还没见有人出。 0.02级的开关是银触点,而且是多个弹片,接触电阻很小,0.1级的是铜的滑臂,时间长了,需要拆开用高目数砂纸打磨一下,使接触电阻小于6毫欧(单个开关)

网友B:
最近也看可看电阻箱,这东西精度还可以嘛,  0.1%
像手持LCR表 同惠 TH2822E,精度也才 0.1

只是,体积真的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看可看电阻箱,这东西精度还可以嘛,  0.1%
像手持LCR表 同惠 TH2822E,精度也才 0.1

这个电阻箱算小的
手上的几个6档、7档电阻箱,就这个ZX21最小,另外几个,ZX38A/11、ZX96、ZX25a、ZX54都比这个大
这种老电阻箱收纳放置确实是个问题,不能像其他仪表一样直接堆叠

新出的一些电阻箱带盖子,方便放置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电阻箱,接触很好的,滑动的触头是三组叠加的,感觉很可靠的样子,接触平面是非常后的铜,还是铜本来的样子,这么多年也没看出有什么变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