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贴:2258XT 开 东芝 Bics4 TH58LJT2V24BB8N 固件

楼主(2024-01-05):
各位大佬们求救啊
不小心从黄鱼上扫到自带ECC的东芝Bics4 TH58LJT2V24BB8N的片 开不出来
有翻到2258XT开卡参数 如下
A431=Toshiba,256Gbit,TSB 128GB (98,48,9A,B3,7E,E3)(bics4)(4die)
Toshiba,256Gbit,TSB 128GB (98,48,9A,B3,7E,E3)(bics4)(4die)=98,48,9A,B3,7E,E3,4,16,1952,0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04,01,1,72,00,0,99,7F,01,0000,A2,00,00,25,25,25,10,00,05,00,00,00,10,1C,060,1,0,02,04,06,FF,01,05,3,05,0001,0001,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但是我这边开固件有成功写入就是启动不了 确定有贴土狗R23了
就是会卡Rest很久后面会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 (7A)

不一定要开2258XT的方案 其他方案能把这颗TH58LJT2V24BB8N开出来也行 求求各位了

网友A:
又是这种开小号来的?

网友B:
512GB的闪存,最好上58H或2263EN啊。请问你用58XT开卡,用的是什么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种开小号来的?

啥小号..... 我确实是新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GB的闪存,最好上58H或2263EN啊。请问你用58XT开卡,用的是什么转接卡?

哪需要啥 转接卡 就是152的焊盘 我用过2258H上去直接不识别 完全不能开....

网友:
谁有2258G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需要啥 转接卡 就是152的焊盘 我用过2258H上去直接不识别 完全不能开....
...

之前开过2v23bb8n
用的是2258h 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开过2v23bb8n
用的是2258h AD

这个东西买不到阿 不然我就拿它来开了
都停产了 想搞也搞不了

网友:
好像只有58h ad能开

网友D:
网上搜了搜,多数都是跳线问题
但是目前2V24BB8N这种都没人开出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买不到阿 不然我就拿它来开了
都停产了 想搞也搞不了

方力店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了搜,多数都是跳线问题
但是目前2V24BB8N这种都没人开出来过

2258XT 除了土狗R23以外还有啥跳线要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58XT 除了土狗R23以外还有啥跳线要跳的...

不知道,没玩过慧荣(

试试58HAD吧,黄鱼上都有成品的

楼主(2024-02-07):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没玩过慧荣(

试试58HAD吧,黄鱼上都有成品的

上过了 上去有上狗 短接不识别
没上狗短接识别 但是开不出来 会跳出要上狗的错误讯息 呵呵
目前只有开出另外两颗2V23BB8N 做成U盘1T凑合用~

网友:
回帖大佬都很专业,慢慢学习。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目前知道小道消息 群里面有人说YS9082可以开 应该要调适固件 跪求大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