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大众车鼓风机内阻多大?

楼主(2024-01-05):
前段时间,车子的鼓风机不转了,测量电机线圈电阻下了一跳,显示电阻0.3欧。仪表本身短接电阻0.2欧,减去这0.2欧还剩0.1欧,以为电机短路了。
拆下鼓风机测量还是这个值,确信电机坏了。加电后测试,大风吹的周围尘土飞扬,电机欢得狠,没有一点坏的样子。再测内阻,还是这个值,没有转子电刷被碳粉糊住减少功率的迹象。
清理上油后返回车上,风机和新的没两样。
大家的风机内阻多大?这个内阻正常吗?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
车载鼓风机这个阻值正常,因为车载电压只有12,电流大,线圈铜线很粗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电动机内阻

网友B:
直流电机,铜线圈,电阻很小不正常么,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和固定磁铁发生相同磁极斥力,偏转角度后,电刷和换相片给另一组线圈通电,你如果固定住转子,几秒就要烧线圈了。你把线圈拆出来也就是几米的铜导线,等于短路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铜线圈,电阻很小不正常么,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和固定磁铁发生相同磁极斥力,偏转角度后,电刷 ...

你这个解释说清楚了,刚才还在计算,得出的结果与你的结论一致。
漆包线大约0.5平的线径,长度在3米左右时阻值约为现在的0.1欧左右。与你说得完全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鼓风机这个阻值正常,因为车载电压只有12,电流大,线圈铜线很粗

是这个道理,看到的漆包线大约有0.5平的样子,是比较粗。

网友:
线圈粗,电阻小

网友:
直流电机的线圈电阻都不大吧,功率越大电阻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铜线圈,电阻很小不正常么,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和固定磁铁发生相同磁极斥力,偏转角度后,电刷 ...

好帮手,寥寥几句话解决了心中的疑惑,也让我意识到到了测试转相块间是否短路的妙法。之前一直怀疑相间有粘连短路,即无法判定,也无法观察,因为露在外面的转子很少,肉眼无法直接看到是否有粘连。您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坛里有你真精彩!
可惜帮不了您汽车屏的修复,想想朋友还要到四艾斯大放血,真的让人心疼。
我这空调,人家看都没看,直接说风机坏了,换风机1880,工费200。我摸索着拆下来,检查到一半的时候就意识到风机没坏。人工加电12V确实能转,匈牙利的自动电阻检查着也是没有任何异常,装车恢复了往日。
有关自动电阻的情况会再上一贴与大家共勉,这个电阻在大众车上学名叫J126控制单元。各项保护功能完备,很难损坏。但到4S维修风机时直接当废物处理,给你换上国产大名牌替换,那才是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