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以为坏了。突然又好了。真是奇葩。

楼主(2024-01-05):
朋友给了一个歌奈蓝牙耳机。没有说明书。查找不到资料。不知道怎么连接手机。好像触摸也不管用的。手机也搜索不到这个耳机。很奇怪了。
如此蓝牙有点垃圾吧。难道不支持华为?

今天突然打开这个耳机盒,打开手机蓝牙开关,竟然可以识别到了。真是怪哉。音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必须连接手机功能才正常。如不能用,先要充电。

网友:
很可能是电池已经饿死了,你确定耳机已经开机了?

网友A:
类似这种耳机我有好几套,其中一套音质超牛逼,也用了3年多,至今还好好的,另外两套听个响,按时无缘无故就连不上了,不知道哪坏了。

楼主:
充了会电,然后打开手机蓝牙,突然今天就能识别了。成功连接了。感谢各位。

网友:
莫名其妙自己就好了,这回不是快递修好的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个同款的

网友:
开盖,按下面的那个小按键会开始配对。
你看一下绿联的那种蓝牙耳机使用说明就知道了,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B:
正常哩,有的程序就是开盒就自动搜索一段其它时段不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哩,有的程序就是开盒就自动搜索一段其它时段不搜

还是你的经验多。

网友(2024-02-15):
应该是本来就没坏吧

网友(2024-04-02):
本来就没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耳机我有好几套,其中一套音质超牛逼,也用了3年多,至今还好好的,另外两套听个响,按时无缘无故 ...

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