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第一次看见停车楼(立体车库),还是红果果的,整个结构、运作一览无余!

楼主(2024-01-05):
上个月初的周末,骑车出去溜达,在路边第一次看见停车楼,也就是立体车库
这个还是红果果外露的,惹得偶看了好一会
一个架位最多停12辆车,这个2号停车楼有两个架位

车停在架位的独立平台上

正好有人来取车,因此停车楼整个结构、运作一览无余!
取车指令看不到,反正整个机构开始旋转,有点像纵向压扁的摩天轮

车到平街位停止,人走进去

车开出来,取车就完成了,存车应该就是反向操作

还有几个空位

转过来,还有1号停车楼

这个更合理一点,可以直接开进开出,不用倒车

这组停车楼有3个架位,合计可停36辆车,占地面积看起来仅6个车位,算是比较节约土地的了

网友:
安全性不知道如何

网友:
停车位紧张的小区搞这个可以的

网友:
夜间运行会不会发出大的噪音。

网友:
城里发大水时,高处的可以不被淹

网友:
我们这里小县城的超市立体停车场就是这种钢铁框架,要由专门人员操作停车。

网友:
最大的费用就是维护运作费用,应该很不便宜

应该很多人用不起

网友A:
停车立库为什么开始风声挺大,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愿意用,原因很简单,一道算术题。假如每辆车下来要3分钟,同时有10个车主来提车,第十个车主就得等半小时,如果人更多的话

网友:
总感觉太单薄

网友:
我去年十月份在沙坪坝政府附近看到过,没去近看,好像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我们这边医院,5年前就整栋楼立体停车场

网友:
挺耗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车立库为什么开始风声挺大,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愿意用,原因很简单,一道算术题。假如每辆车下来要3分 ...

不会的  除非10个人一起来取车子 这情况很小。一个车转出来不超过1分钟。主要看开出来的麻不麻烦。不会的  除非10个人一起来取车子 这情况很小。一个车转出来不超过1分钟。主要看开出来的麻不麻烦。

网友:
这种的还算可以,那种地下车库也装2层的立体停车位纯属浪费,必须下面的车开走上面的车才能下来

网友:
广州挺过一次立体车库,车位贼窄,停取都挺耗时间的。

网友:
看着有点悬啊

网友:
东莞市人民医院就有一个立体车库。占地面积差不多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可以停几百台车。。。。

网友:
看着比较悬,万一有个机械故障会不会直接砸下来

网友:
看起来是挺节约土地的

网友:
我车停进去把后视镜刮了,我们这里是两层的,然后是横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