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充“修”好了,无意中发现能替换的三极管B772,竟然一点也不热

楼主(2024-01-05):
上贴,一个破车充短路,指示灯却正常亮,导致汽车点烟口12V 10A电源直通手机,,还试了3个手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480-1-1.html

拿回来修,发现是PNP型三极管 B772 短路了

工作温度应该很高,电阻都烤变色了

开始找了一个BD140,(B772是3A的,BD140是1.5A的)
想换上去看看其他部分有没有问题

换上去正常了,脑子一热,插手机充电看看
不到1分钟就烧了,用旧手机测试的,幸好手机没事

没有合适的三极管了

翻找到一个 F9540N 场效应管,突发奇想,装上去试试

竟然可以使用,电压稳定,充电正常

就这样,用旧手机测试充电,半个多小时,场效应管一点也不热, 充电速度杠杠的

什么原理不知道,大神给分析分析吧,这样就等于能长期稳定使用了啊

网友A:
有无可能它们都叫三极管?
不发热只是电压耐压不同?

网友B:
是不是和工作频率有关系?

网友:
有些场合是可以这样用的,只要g极的驱动电压满足要求

网友:
居然用的是34063

网友:
34063还可以不用外置开关管,直接用内置的就行,功率会小一些。
数据手册的原理图就是用的mos,厂家节省成本换成了三极管。

网友:
我是不敢多用车充

网友:
这电路应该本来就是用场管的...

网友:
太危险了,扔了吧

网友C:
可以当风扇减速线用,效率比电阻分压高,万一直通最多全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当风扇减速线用,效率比电阻分压高,万一直通最多全速。

风扇功率比手机充电大多了吧,扛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可能它们都叫三极管?
不发热只是电压耐压不同?

是可以代用吗

网友:
11楼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和工作频率有关系?

好像和电流有关,B772是3A的,F9540N是 23A的,大了差不多8倍啊,可能绰绰有余了吧 所以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功率比手机充电大多了吧,扛得住吗

机箱风扇功率一般并不大

网友:
奇怪了,正常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整个做工一般

网友:
这是直接用NMOS代替PNP三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