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隐形风扇灯安装

楼主(2024-01-05):
隐形风扇灯安装

客厅想更换灯,选择了隐形风扇灯,自己安装

包装

拆开

外壳

灯光

原来灯

风扇

控制器

安装

安装好

遥控器

网友:
顾家,虚标老同志了,LED等20颗灯珠敢标80W120W

网友A:
有风扇功能吗?没有看到风扇叶片呀!

网友:
应该是拆包,没看见绕组铁芯和驱动板。吊扇灯离心伸缩,可以改进成无线供电,同时传信号,在启动前停止时主动伸缩。

网友:
这个扇翼收在灯盘后面?那应该很小了,风力估计也不大。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些灯珠有那么大功率?!

网友:
风扇叶片停转自动折叠收纳,一年落灰9个月,很难清理。

网友:
居然还有个反转,第一次见电风扇的反转功能

网友:
9楼有道理,等等看实测

网友B:
风扇在那了,看不到风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在那了,看不到风扇啊。

在灯的上面,平时缩回和灯圆盘大小一样,

网友:
安装牢固点,不然喜剧变悲剧了

网友C:
家里有个,没有那个很多按键的面板,就一开关,开风扇还得去找遥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风扇功能吗?没有看到风扇叶片呀!

有,拍摄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个,没有那个很多按键的面板,就一开关,开风扇还得去找遥控开 ...

有2个遥控器,面板遥控器固定墙壁,一个手持

网友:
现在设计灯的人很扯蛋,固定底板和灯之间的螺丝超级难装,超长杆才能够着螺丝,螺丝还看不到,凭感觉上

网友:
这个墙壁开关设计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