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联想音视频记录仪简单拆修

楼主(2024-01-05):
联想音视频记录仪简单拆修

换了新单位后每天路上时间花大约1-2小时左右,当然也遇到了好多搞笑或者离奇的事情,刷头条发现人人好像头上都长了摄像头,遂萌生了弄个记录仪的想法
整体很方块,官网现在还在卖,价格200+吧,这款容量是32G的,现在TF卡也不贵,可以换成64G的提高容量,但是32G足矣了

首次拆开为了确认故障问题,这钢壳的电池真是亮眼,用大横条固定压住

细节拍摄电路板,因为只是为了修复开关,所以没有完全拆下,请见谅

一直以为底部这些点有另外作用,结果是假的的装饰

偷偷看下电池容量2600毫安的

就是这个侧按键损坏了,从之前那个报废的记录仪上拆个按键下来

折腾过程中发现这个排线固定也是不太正常的,电池应该是插接口,后面被弄成焊接了。

因场地、环境限制,拆装的很费神

拆下坏的,装上废板上的按键,加固焊点放置意外

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之后装好排线,恢复外观

损坏的按键

效果图

已挂积分商城,需要的可以自取哈

网友A:
不就是执法记录仪嘛,带对讲功能,有附件模块搭配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执法记录仪嘛,带对讲功能,有附件模块搭配使用

底下的触点是读取数据用的,必须搭配专用的硬件和软件来读取,保证数据提取的法律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的触点是读取数据用的,必须搭配专用的硬件和软件来读取,保证数据提取的法律合理性 ...

额,我也感觉是读取数据的,可是拆解发现只是一个装饰。。。

按你这么说可能是对内销售是可以增加对讲的附件,比如安保公司、或者ZF机构内部定制。
然后这种对外销售的则没有这类功能,就直接阉割了对吧。

网友:
有效保护自己

网友B:
人人好像头上都长了摄像头,是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即使有班上也都是混日子,刷抖音,快手,头条,西瓜等中视频
并发现发布中视频可以赚点零花钱
所以咯

网友:
跟行车记录仪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人好像头上都长了摄像头,是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即使有班上也都是混日子,刷抖音,快手,头条, ...

我见过一个送外卖的头条发的视频,那个效果真是好啊,不管是骑车,还是走路,还是跑步,那摄像效果真好。。就是不知道多少钱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也感觉是读取数据的,可是拆解发现只是一个装饰。。。

按你这么说可能是对内销售是可以增加对讲的 ...

应该是的,要是执法用的,会印相应LOGO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见过一个送外卖的头条发的视频,那个效果真是好啊,不管是骑车,还是走路,还是跑步,那摄像效果真好。 ...

那个是头戴式的,或者挂耳式的,像大疆的方块运动相机就很适合,体积小,重量轻,录像质量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头戴式的,或者挂耳式的,像大疆的方块运动相机就很适合,体积小,重量轻,录像质量还算可以 ...

大疆的价格好贵的吧,我就想弄个200左右的就好了。。顺便拍点单人小视频。。

网友:
这种东西用途广泛

网友:
人人头上摄像头

网友:
这是加个绑带直接绑头上就行了吗?

网友:
自媒体、短视频多了,可不是人人头上都长了个摄像头

网友C:
得有防抖功能不然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有防抖功能不然晃的

我看送餐那位自媒体拍的就很清晰也不晃动,回头问下是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小开关拆焊比较麻烦。

网友:
电池怀孕了吗

网友:
代替手机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