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三相供电的商品房配电箱设计问题

楼主(2024-01-05):
有遇到三相五线制380V入户,户内配电箱。请问大家:
1、如何平衡三相用电,均衡分配?居民实际用电多以220v为主。
2、总空气开关用4P还是3P?因为有的说零线不应该断开。
3、原开发商安装的,三相线都用裸露的接线排,感觉不怎么安全,规范应该怎样?

说明:图1为开发商原配电箱。图2为装修后样子,取消了零线排,B相和C相接有大功率即热式电热水器,使用过欠压限流保护器,入户看似10平方线,装修有2处使用6平方线。
      请高手看看,电工这样安装有无问题?

网友A:
进户三相少见,三相拉平主零线电流为零,三相拉不平主零线电流小于等于火线电流之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户三相少见,三相拉平主零线电流为零,三相拉不平主零线电流小于等于火线电流之和 ...

没啥影响 不平衡也是变压器那边补偿 和你没关系。没啥影响 不平衡也是变压器那边补偿 和你没关系。没啥影响 不平衡也是变压器那边补偿 和你没关系。

网友:
碰到入户有三相的,我一般建议三相电独立一个箱子。
然后,单相再弄一个箱子,也就是这个箱子空开都用2P的,每一个2P下面都是220V。(2P的上进线当然不是一个相位)
这样可以最有效的防止误操作!

网友:
原装的箱子看着舒服点,用汇流排比较方便和直观,规程规定操作面上不应该看到带电体,电箱盖板盖上就好了。
三相平衡就是经常使用的电器和大功率电器平分在三相上就行,没必要太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影响 不平衡也是变压器那边补偿 和你没关系。没啥影响 不平衡也是变压器那边补偿 和你没关系。没啥影 ...

说法是这样,零线过荷烧断就是另一会事了,国网指定不管你!

网友:
零线绝对不能断,不然电器上就是380v了

网友:
你家里又不是开工厂的,不用考虑三相平衡的问题...

网友:
三相商品房配电箱应该是使用于别墅里面的吧,普通的住宅很少有这样的。

网友:
三相大概平衡就行,无非就是零线上带点电流,问题不大

网友C:
零线断路,全家烧掉一堆电器,4P的开关就会出现断零线。
建议再考虑考虑。

难道你用了一个3相的过欠压保护器???那是给工厂保护电机之类用的。
家用,应该三相分相之后,用三个独立的220v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线断路,全家烧掉一堆电器,4P的开关就会出现断零线。
建议再考虑考虑。

开发商原装总开就是4P,三相过欠压也是原本就有。我看到别的三相入户,总开也是4P,不知何故?想想开发商的设计总要通过验收的。有没有专家能解读一下?

网友:
这个要查国家标准才有答案了

网友:
家里有别墅鉴定完毕。注意三相负债均衡就行。

网友:
这地方排再好容易捣蛋

网友(2024-02-18):
民用规范还真不清楚,不过当年在工厂,不管是配电房还是车间动力柜、照明柜,零线从来不过开关,都是直接拧在下方接线排上,要用到220V就直接在零线排上接线。

网友:
三相供电的用户应该在 安装时尽量做好用电负载的平衡。

网友:
家用三相电不可能平衡的,只要保证零线不断就没事,而且好像要求零线的线径要大于相线的线径
一般在铺线时会考虑一种平衡的,如几个空调分别分配在不同的相线上
零线不能经过4P开关,否则一旦开关中控制零线的那位损坏而断开,则会引起灾难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