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洗衣机抱簧

楼主(2024-01-05):
没有技术难度,都是从抖阴上看的方法。

故障现象:甩干正常,不能洗,听到电机转,但是波轮不转。确认波轮没问题。
并夕夕买的配件,当时不知道尺寸,就买了两个,都是买的最长的。所以用角磨机切短的。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上黄油,反正之前里面全是黄油,清理干净后,也是填满了黄油。

网友A:
这个做什么用的?缓冲吗

网友:
这个是起离合作用,抱紧松开分别是洗衣和脱水。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种机其实提好用,以前的大多是铁皮,我的都是外皮生锈到废,但其它都没问题,后来再买都首选外面塑料的

网友B:
还需要买,原装烧一下,弄个腿又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什么用的?缓冲吗

这个就是洗衣机的离合,洗的时候波轮转,可以双向旋转。甩的时候只能朝一个方向,且是大桶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买,原装烧一下,弄个腿又战

不是烧的事,磨损了,中间都磨断了。

网友:
省下不少维修费

楼主:
还是因为穷,都用了十来年的机器了。
之前老婆要买滚筒的,被我说服了,还是买的波轮。

网友:
手艺不 错,洗衣机修好继 续用

网友C:
虽然换了抱簧可以用,但看楼主的离合器已经漏水、严重生锈了,建议换新的,否则换抱簧也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换了抱簧可以用,但看楼主的离合器已经漏水、严重生锈了,建议换新的,否则换抱簧也用不久。 ...

应该还算好吧,不能用了再说。

网友D:
把整个离合器换了吧.耐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又省了个离合钱

网友:
看着锈迹上面的水封也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整个离合器换了吧.耐用

是考虑换离合总成,不知道这个离合总成是不是也有型号。反正原装上面没看到型号。尺寸不对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