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703s应该就是公版方案,菲尼瑞斯还是触摸屏

楼主(2024-01-05):
1.网上看到的,菲尼瑞斯看起来还更舒服一些,用全触摸屏的设计,

网友:
一般一线干活的,用不了触屏。

网友:
界面是一样的吗

网友A:
这个好,梦中情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梦中情表

这是个双通道50M的示波器+万用表

网友B:
小白想买个示波器,就不知道哪家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双通道50M的示波器+万用表

在哪看到的

网友C:
FniRsi做工和UI把众仪吊起来打

网友:
菲尼瑞斯与703S,性价比如何?建议楼主比比看!

网友:
菲尼瑞斯2C53P价格如何 ?

网友D(2024-02-10):
利利普2102S呢

网友:
菲尼瑞斯以前做示波器的时候好像那个参数虚标吧,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24-03-24):
菲尼瑞斯不实用。。。花里胡哨扔工具包里两天就坏了。。还是老牌子的传统万用表耐用。。福禄克1517117101扔工具包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想买个示波器,就不知道哪家好,

咸鱼台式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FniRsi做工和UI把众仪吊起来打

天天工具包里面。。菲尼瑞斯最早挂。。众仪我扔包里两月变成战斗成色了!菲尼瑞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利普2102S呢

五百块钱真香

网友(2025-02-01):
我买了菲尼瑞斯的2C53P 万用表和示波器功能尚可 信号发生器功能根本不能用 输出的频率误差很大 开始以为是个例 换一台还是一样 在直播间要主播演示也是一样 主播说便宜的是不准 比如我输入2000HZ 测出来只有设置的低几十个数  输入32768HZ 测出来只有32500多

网友:
如同电车的功能按键,都改成了触摸屏调整。实际上只是噱头,并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