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廉价版中兴24002400 4.3 0-120v 0-25a数控可调电源,成本只要三百多

楼主(2024-01-05):
廉价版中兴24002400 4.3 0-120v 0-25a数控可调电源,成本只要三百多

网友:
套件几何?现在电源贵呀

网友:
外壳是3D打印的?

网友:
这一个电源下来最低600,抖音上有专门做这个主播

网友A:
颜值很高!

这价格,可以买个差不多的电源了

网友:
现在这些服务器电源价格也炒高了。

网友B:
咋廉价,对比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廉价,对比那?

立规码4代

网友:
你这么说的话只有立规码是购买的吧,一个就成本价了,电源没花钱

网友:
一个电源下来最低600,抖音上有专门做这个主播

网友:
600块搞好,所以没人买睿登的6024了

网友:
自己改了一个立硅码4代120v的,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颜值很高!

这价格,可以买个差不多的电源了

这价格你是买不到120伏25A/3000W可调电源的。
如果更换铝合金外壳的话成本更是800+

网友:
300是套件的价格  机器还要将近20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你是买不到120伏25A/3000W可调电源的。
如果更换铝合金外壳的话成本更是800+ ...

120伏25安3000瓦的这个中兴2400v4.3版本改可调大约成本600左右,如果你要改铝合金版本,铝合金外壳200多,加上之前剩下的一些零头差不多在900上下,然后再加上电源输出线,还有尾板等等的在1000多,800太保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规码4代

300多改不下来的呀,现在这玩意儿都炒到两百八一块儿了,成色差点的也要260,你说的300块钱,想改下来,那绝对不可能,除了你像我一样可以改个电位器的啥的,我自己用着三台电源,一台是电位器版本,300以内倒是搞下来了,剩下两台是三代的,就光是三代,我只改了60伏,每台的成本都差不多600加,你还想改四代的120伏300块钱搞定,绝对不行的光人家套件24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0伏25安3000瓦的这个中兴2400v4.3版本改可调大约成本600左右,如果你要改铝合金版本,铝合金外壳200多 ...

蓝作坊120伏四代套件带开关板、风扇调速板、60/120伏切换板大约是200元,中兴4.3电源约240元,铝合金外壳加硅胶线约220元,60A磁饱和继电器15元。
200+240+220=675元

立硅码120伏四代套件259元,3.2寸屏铝合金外壳332元,电源240元,硅胶线算10元。
259+332+240+10=841元

其实蓝作坊的功能和实用性都优于立硅码,后者除了屏幕大点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反而蓝作坊多两功能,60/120伏切换,电子负载功能。

但改装难度来说立硅码对新手亲和度更高一点,成功率提高了那么一丢丢。

以上都是不含人工的,加上200人工费的话都有望突破1000!当然了,自用是不会算人工的,只计算纯粹的支出成本!综上所述,蓝作坊方案更具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作坊120伏四代套件带开关板、风扇调速板、60/120伏切换板大约是200元,中兴4.3电源约240元,铝合金外壳 ...

蓝作坊的套件是目前市面上最稳定的,而且功能也最多,版版本也最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蓝作坊120伏四代套件带开关板、风扇调速板、60/120伏切换板大约是200元,中兴4.3电源约240元,铝合金外壳 ...

这两款的稳定性,我个人感觉如果真的是要靠稳定性的话,立规马的是更好的,他那个电子负载功能我感觉其实作用不太大吧,毕竟十安的电流也干不了个太大的啥,立规马的好处就是他版本很多,而且他会进行固件更新,其实三代也是可以更新的,三代上面还是下面有四个小孔,把那个连接在电脑上也是可以进行固件更新的,要比稳定性的话立规马的是市面上公认最稳定的,但是这个也看个人吧,因为每个人看法不同所以尊重每个人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款的稳定性,我个人感觉如果真的是要靠稳定性的话,立规马的是更好的,他那个电子负载功能我感觉其实 ...

是否稳定来自于你所选的电源,二手的电源多多少少是有各种问题的,否则也不会替换下来,不要相信3年一替换什么鬼话,我改了两个,立硅码四代和蓝作坊四代都有,蓝作坊配的二手电源,各种小问题不断,一边用一边修,然后重新买了一个立硅码,立硅码的是看着他慢慢发布的,直到最近才入手改装。
有空把闲置的控制板换到蓝作坊电源上看看能不能解决那些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