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灭火器做炭火炉1.0版本失败

楼主(2024-01-05):
火烧得不旺,不够炉火纯青
分析原因:底下进气口太小、内胆容积过小,孔眼少,上面板板盖严了。这个铁环是挖机斗的垫片。

2.0改进准备:加大进气窗口,换一个内胆,上面钻孔透气。

网友:
又到了一年一度展示手艺的时候了

网友:
这进气孔太小了吧?

网友:
进气口加个USB风扇,往里吹

网友:
内胆不要用底部钻孔方式进气,容易因被碳堵住导致不能进气,然后因为没有足够空气进行热反应就没有足够热量加热上部木材,最好是钢筋焊一个炉箅子,内胆放进去直接架在炉箅子上面,内胆上部钻一圈孔用于二次进气,钻孔方式我早试过了,而且还是焊机点出来的孔,比起你的孔大都被碳堵住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啊,期待成功。

网友A:
炭火炉做啥用的,维护煮茶,还是融铝炼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炭火炉做啥用的,维护煮茶,还是融铝炼钢

煮茶,烤肉串,发朋友圈

网友:
牛批,这个用来煮水喝茶不错

网友:
看到过用35KG的干粉灭火器制作的烤肉炉,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