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设备上的显示表 GC7139CF芯片烧坏 能否用ICL7107代换

楼主(2024-01-05):
一个设备上的显示表,芯片7139烧坏了烫手!拆下芯片板子待机电流5mA应该正常了,就剩下芯片问题了,淘宝买十几块钱!芯片介绍和ICL7107功能一样,不知道能用不,请教一下有代换用的的老师吗?

网友A:
7139是3又3/4位的吧。

网友B:
芯片这么贵,会不会都可以买个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39是3又3/4位的吧。

是的,三位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这么贵,会不会都可以买个表了

设备要不要这个表头都能用

网友C:
这7139一般不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7139一般不会坏吧?!

电源供电接头线路板烧断了,拆下来测试芯片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