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台路由 要求内置硬盘

楼主(2024-01-05):
目前用的是京东云1代,刷老毛子固件。不知道是不是设备老化出问题?近段时间无线很不好,5G偶尔收不到。打算换一台。
要求内置硬盘(U盘没内置硬盘速度快)。固件设置有路由表(蒲公英X1组网需要),能双wan。
家里也好几台有软路由,刷个爱快加个ap也能满足。
请问有没有集成无线的路由?预算300左右吧。信号好点,能达到k2P就行。

网友:
信号好点,能达到k2P就行。

这无线性的路由,,300预算可能有点难

网友A:
还在对比K2P???至少WiFi6啦,WiFi7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对比K2P???至少WiFi6啦,WiFi7都出来了

外网500m以内的,k2p完全够用,

网友:
二手鱼上便宜软路由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黄鱼上找小娱啊。现在还能胜任的。不过找不到了。

网友:
有人把K3改装了一下,加装了m.2硬盘,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软路由+ap,完全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B:
有路由表和内置硬盘,看出来你有一定要求的,还是上软路由刷专门的系统吧,再随便买个5G路由器用AP模式

网友:
只能找软路由了

网友:
之前小米出了一款能装硬盘的,雷总亲手组装的

网友:
用大U盘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路由表和内置硬盘,看出来你有一定要求的,还是上软路由刷专门的系统吧,再随便买个5G路由器用AP模式 ...

我看出他那只是伪需求呵呵,我一台x86机器6块SSD的配置,wan只愿意买单口100m,反正半夜挂着下载的东西看都看不完,wifi6都是浮云,就是k2p都能让手机流畅播放4K片子

网友:
x86软路由都支持  300块也能捡到

网友:
学习了很多,知道了很多可以做软路由的品牌设备型号!

网友:
以前一直用小米的R2D路由器,带硬盘

网友(2024-03-12):
K2P有爱快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