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斯柯达晶锐汽车突然打不着火,重插保险丝解决。

楼主(2024-01-05):
2014款。上海大众斯柯达晶锐,2022年10月份换的电瓶,2023年5月份去洗车,洗完车之后无法启动,当时把保险盒打开,随便拔了几个保险丝又插进去,故障解除了。

2024年1月5号,就在刚刚打算去做保养,发现车子无法启动了。打开发动机盖,突然发现保险盒找不着了。弄了半天在旁边发现了,就这么小一个保险盒,里面只有三个保险丝。全部拔了再插一遍,一扭钥匙立马听到油泵的声音,就知道故障解决了。就三个保险丝,真方便。

应该是保险丝时间长了,针脚有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A:
这品控有问题。

网友:
长时间过大电流,氧化了,拿出来用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确实挺简单的啊

网友:
不见得一定是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品控有问题。

用了10年的车子,就这一次问题,我觉得能接受。

网友B:
哈哈,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第一个25A的是ABS控制单元,第三个30A的是散热风扇控制单元,第四个5A的也是ABS控制单元,你猜哪个和无法启动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第一个25A的是ABS控制单元,第三个30A的是散热风扇控制单元,第四个5A的也是ABS控 ...

全拔掉看能不能启动,就知道哪个关联了。
然后插一个启动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第一个25A的是ABS控制单元,第三个30A的是散热风扇控制单元,第四个5A的也是ABS控 ...

我猜第二个

网友C:
都能接触不良,这保险丝没压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接触不良,这保险丝没压紧吧

呀不到底,盒子盖不上。

网友D:
之前我的雪铁龙,打车就噗一下,烧启动保险,反复多次后,加大保险安数,解决问题

网友:
二,五,六,只有上电弓,下电弓都没有线,如果是的话就是玄学了

网友E:
就这几个保险?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保险盒还有“副保险盒”的

网友:
一群庸医,还想隔山打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几个保险?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原厂没动过,就这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的雪铁龙,打车就噗一下,烧启动保险,反复多次后,加大保险安数,解决问题 ...

东雪那个是通病。散热风扇呢个保险,快停产那几个年款才不烧。。

网友:
你这车是不是还有其他保险盒?不应该就这几个啊

网友:
你去拔出来看看,哈多都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