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Sony VAIO手提筆記本 PCG-61A14L Intel i3-2310M DDR3

楼主(2024-01-05):
現在很多拆機的,都不到論壇發貼了,都是視頻直播,感覺還是沒看貼方便

怪不得之前說索尼的VAIO手提筆記本是業界的天花板,拆過那麼多的筆記本,真覺得確實如此

當年中端價格的配置,拆下來發現能cpu能更換升級哦

需要升級的可以參考某淘寶店家的這圖,pcg989的接口,網上搜到是兼容988a和988b的接口

不完全拆解也能非常方便升級內存和硬盤,擰中間連個螺絲,就能取出光驅了
想要完全拆機,就需要把電池給拆了,還要注意紅圈的螺絲,不容易被發現

很乾淨的佈局,電路板直接用的超扁排線鏈接

網卡不知道是開關問題還是燒了,反正系統提示無法啟動

右邊的3個usb擴展口

排線編號

取出來的dvd刻錄光驅

頂部的喇叭型號和快捷按鈕電路板‘

卡座上寫着pcg989的接口,網上搜到是兼容988a和988b的接口

买了45元的8G內存+32元的128G SSD+17元的硬盤盒子,等送貨回來安裝
wifi家裡還有模塊,替換試下

补充内容 (2024-1-10 11:23):

2011年的索尼 VAIO手提,升級到了最新win11,很流暢

补充内容 (2024-8-24 23:29):
218692745元的8G內存+原来的4G内存+32元的128G SSD,win7分数,硬盘满分了,各种秒开

网友:
说实话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就大法的价格来说,这做工属于正常,那个时代的DELL商务本也是这个水平。

网友:
当年去维修站,他们自己人都说不要买

网友A:
老笔记本的设计啥的  都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笔记本的设计啥的  都差不多啊

你拆得少,很多是很難拆的,有的換個硬盤都要拆鍵盤後才能拆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笔记本的设计啥的  都差不多啊

你拆得少,很多是很難拆的,有的換個硬盤都要拆鍵盤後才能拆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得少,很多是很難拆的,有的換個硬盤都要拆鍵盤後才能拆底座。。。。
...

老式笔记本就那样,清个灰不都得拆了才能清

网友:
大法在口袋本和那一代的轻薄本达到顶峰

这个已经不行了

网友:
这种SONY的低端机完全谈不上天花板,塑料机身充满了廉价感。高端机就不一样了,拆过他家的碳纤维机身的一款,感觉完全不一样。

网友:
祝你安装成功!

网友C:
这个机型我也拆修过。外观比较好看,女孩子买得多。
我修的机器是过热重启。因为只有单热管,风扇都是高速运转,容易积灰,果然是散热器堵了。更换硅脂,清理灰尘好了。
这个机器和ThinkPad T系低端机型价格差不多,但是ThinkPad还有防水设计,屏轴也是加固的,不像viao进水就死,屏轴开裂

网友D:
要是cpu直接焊在主板上就歇菜了,还好

网友E:
sony的价格也出奇的高

网友F:
装系统、装驱动好像有顺序,反正比普通的机器麻烦,换硬件不知道有没有白名单限制,SONY想自成一套结果快把自己玩没了。

网友G:
32位系统怎么用6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32位系统怎么用6g内存。

有一個修改註冊表reg的方法,還能把一部分內存虛擬成硬盤放臨時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系统、装驱动好像有顺序,反正比普通的机器麻烦,换硬件不知道有没有白名单限制,SONY想自成一套结果快把 ...

經過測試能8+2,8+4,8+8
用ddr3l 1600測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ny的价格也出奇的高

但是能做到機械硬盤30秒開機,也不容易
這麼多年了,還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cpu直接焊在主板上就歇菜了,还好

嗯,筆記本能換cpu就是高一個檔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型我也拆修过。外观比较好看,女孩子买得多。
我修的机器是过热重启。因为只有单热管,风扇都是高速 ...

還好我手上的這台都沒有這些問題
現在打算把光驅也做成移動的,減負